[STM32F1] 关于ST STM32F103VCT6 FT引脚连接5V的使用

楼主(2019-02-27):
假如 用ST芯片的 FT引脚功能  设置成开漏输出模式 然后外接上拉电阻到5V 输出驱动5V的 门电路  有没有 问题  输入的话 一样 利用FT引脚功能设置为浮空输入 连接5V  上拉做为输入有没有问题  会不会损坏芯片

网友A:
感觉应该可以

网友B:
手册上说是兼容的

网友C:
ft引脚兼容5v  应该可以吧

网友D:
可以接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加一个保护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