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不同地的区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2-28):
没有完整的原理图也没法给你分析这些地干嘛的。
在一个模拟控制的电源中通常会有两个地,功率级一个地,控制部分一个地,两者通过0R电阻或小电感串起来。
在数字控制电源中会有三个地,功率级一个地,数字控制为数字地,然后采样或参考电压部分为模拟地,这三个地也要通过0R电阻串起来。
这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功率级跳变信号造成控制部分地的跳变。
当然,如果你板子足够大空间,整个系统铺一个很大很大的地平面参考也行。

网友B:
由于噪音可能会在导体传播,对噪音敏感的部分和产生噪音的部分,制板时地一般需要分开,使用不同符号,甚至用低阻元件隔开,可以简化原理图和制板之间的信息传递,并简化制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