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不懂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9-02-27):
已知图一和图二 这个密码是多少该怎么填才能进行第二次烧录.....大神们求教!!  DSP 28335

网友A:
不太好确定   应该是图二 顺序  6688 ffff  ffff...
点击Unlock按钮,再点击Erase Flash按钮,芯片解密

网友A:
如果不合适就是8866 ffff  ffff  多试几次吧

网友B:
这方面没什么经验,只能帮顶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