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能计算方法

楼主(2019-02-27):
程序通过AD转换已经测量出电流电压,应该如何计算电能。是用电流电压的成绩对时间的积分吗?有没有具体做过这方面的大神指导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直接上电能计量芯片,价格便宜国产的,资料全,历程丰富。AT7022 CS5460

网友A:
单片机查TI的MSP430AFE253,专门做电量计量的。

网友B:
电能芯片大把的,精度高,简单,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能芯片大把的,精度高,简单,也不贵

目前找到的ade7753,精度只有千分之一,有没有精度再高点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能芯片大把的,精度高,简单,也不贵

推荐下,谢谢

网友B:
ATT系列的,比如ATT7035
之前叫珠海钜力
后来叫钜泉吧

网友C:
还可以采用功能更强大的带有谐波功能的 M90E36A

网友D:
没做过,这个要同时测出来电压和电流吧?

网友E:
上专用芯片会简单划算

网友F:
这种也有比较成熟的模块

网友F:
一般都是基于 modbus 通讯协议的,可以关注下

网友F:
先买个模块试试,读出的数据如何

网友G:
瞬时电流X瞬时电压,然后累加取平均就是有功功率。

网友H:
电流、电压、谐波、相位都影响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自己用单片机计量确实是个烧脑的任务,直接计量芯片就容易多了。。。。。。

网友I:
没有做过这方面的项目

网友J:
跟相位如何进行计算呢  请教?

网友K:
咱们用的是三相电 所以设计到相位的计算

网友L:
这个的算法 有没有成熟的公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