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X 调试OK 烧写不能运行

楼主(2019-02-27):
环境:MPLAB X5.10 编译器:xc8.0
程序调试可以,烧写不行:图片
试过:1.在工程属性中修改编程电压 3.25
2.使能/禁止低电压编程;
还有别的什么因素影响吗?请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MCLR  拉低需要OFF 问题解决

网友A:
MCLR在调试或烧写两种方式下的配置不同吗?

网友B:
烧写是右边箭头向下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LR在调试或烧写两种方式下的配置不同吗?

我的板子硬件上被拉低了,配置成普通gpio就不影响烧写了,之前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C:
一般这种情况都会是硬件问题,因为调试是OK的,所以环境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网友D:
你鼠标放到你这个"烧写"的图标上, 它显示的是run main project.
通常烧写是用它右边那个向下箭头指向IC的那个图标, make and program main project.

网友E:
原来如此。

网友F:
宝贵经验。

网友G(2022-03-06):
给后来人进一步解答,MCLR一般会接一个对地的电容,当这个电容容值较大,比如10uF时,就会出现上面现象,debug main project时正常,run main project时程序不运行。  解决方法,换个小电容,或者直接去掉这个电容,也许以后kit下载器或MPLAB X IDE更新,也会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