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了

楼主(2019-02-27):
void abc()
{
  u8 i,temp3,temp2;
       temp3= length1;
       temp2 = length2;
        for (i = 0; i < temp3; i++)
        {
                addrval[i] = P16BIT[addr2+i];
        }
        for (i = 0; i < temp3; i++)
        {
                P16BIT[addr2+temp2+i] = addrval[i];
        }
}
void abc()
{
  u8 i,temp3,temp2;
temp3= length1;
       temp2 = length2;
        for (i = 0; i < temp3; i++)
        {
                P16BIT[addr2+temp2+i] = P16BIT[addr2+i];
        }
}
请教下各位大侠,上面两个简单的函数有什么区别了,addrval和P16BIT都是16bit的全局变量数组,使用上面那个结果是正确的,下面那个老是不对,调试了N多次,思考了半天始终觉得两个程序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可是下面那个就是不对,用上面那种写法就可以,崩溃中

网友A:
当length2<length1时,数组后面的数据会有一部分数据丢失了,原因是你执行时,那部分被之前的操作覆盖了

网友B:
提问都不会提问,你把你做了哪些测试,测试的输入输出是啥,这样才能帮你看
另外你觉得不对直接把每次循环打出来就是了

网友C:
P16BIT[addr2+i]在循环中已经被改动了。

楼主:
哦,是你说的这样,值在移动的时候给覆盖掉了,怪不得下面那种,每次都不对了,又犯了低级错误。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覆盖又不用两次循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16BIT[addr2+i]在循环中已经被改动了。

是啊,明白了,改动之后又赋值给了前面的了,加个中加变量,就没有。想问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不覆盖又不需要使用两次循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明白了,改动之后又赋值给了前面的了,加个中加变量,就没有。想问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不覆盖又不需 ...

把 for (i = 0; i < temp3; i++)
改成 for (i = temp3; i >0; i--)

网友D:
减法循环就可以了吧,只要定稿的位置是没用的“空位”就行

网友E:
小狗转着圈咬自己的尾巴,把尾巴咬掉了

网友F:
把length2改成比length1大的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