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76A串行中断和定时器中断同时发生时

楼主(2019-02-27):
我用的这个ic里只有一个中断入口,如果我打开定时器中断和串行中断,定时器中断发生的比较频繁,会不会影响串行中断,或者串行中断发生时,会不会影响定时器定时。我也找不到手册上哪有介绍这个事情的地方,没有依据,不踏实。求指点。

网友A:
有一篇应用笔记,专门讲中档8位PIC 中断系统的: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brary/31008a_cn.pdf

中断处理都要写在中断函数中,通过查询中断标志位,确定是哪个或哪几个中断发生了,再执行相应的代码。
中断函数里应该只执行必要必须的操作,其他的处理运算,尽可能放在主函数中去做。这样可以尽量减少处理时间。
建议对中断处理时间进行计算或测量,以保证在最坏情况下,也可以保证实时性要求高的任务的时间要求也能得到满足。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提出的情况,要综合考虑定时器中断频率,串口频率,中断处理执行时间,甚至串口的通信协议等等。

网友B:
这种肯定有同时触发的可能,一般我们都要做取舍,就是所谓的设置中断优先级。优先级高的先处理。
一般串口中断会设置高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篇应用笔记,专门讲中档8位PIC 中断系统的: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Downl ...

我想拿来模拟pwm的,自带的8位pwm精度不够,看来定时器也不行,参考你这个文件和我查到的,串行中断发生时,定时器中断会被挂起(中断发生时会关闭全局中断),那我驱动的电机估计会偶尔卡一下。

网友C:
当然是有影响的,所以説中断程序要尽量简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拿来模拟pwm的,自带的8位pwm精度不够,看来定时器也不行,参考你这个文件和我查到的,串行中断发生 ...

我记得876A这个芯片的PWM是10位的,你核实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拿来模拟pwm的,自带的8位pwm精度不够,看来定时器也不行,参考你这个文件和我查到的,串行中断发生 ...

中断标志位是否置位,跟全局中断使能/禁能没有关系。若定时器中断和串口中断同时发生,在中断处理函数中,能检查到对应的两个中断标志都置位了。

楼主是驱动什么类型的电机?一般换相使用中断来做,驱动电机的PWM信号因为对相位稳定度要求比较高,需要硬件外设实现的。

PIC16F876A里面带有两路10bit的PWM。

网友E:
进中断之后,通过标志位查询是什么中断。

网友F:
因为只有一个中断入口, 如果几个中断同时发生, 谁的ISR写在前面谁就先执行..

所以, 要评估一下, 均衡各个中断的影响.

网友G:
肯定会影响。

网友H:
中断里面的动作尽量少,可以通过标志位将大部分流程放到中断之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