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mini2440下载linux到yaffs2-image失败

楼主(2019-02-27):
     各位好, 我使用Minitools下载linux文件到mini2440时, 烧写日志如下:
我尝试了低格flash, 但是还是会报Skip block 0x1db,Skip block 0x298,
然后提示"Installing yaffs2-image failed", 请问是什么原因?

Superboot-2440 V1.1(20130529) by FriendlyARM

Try to find SD card...... not found.
Hello USB Loop
USB Mode: Connected
NAND Low-level formating...
NAND Low-level formatted.
Installing bootloader...
Installing bootloader  succeed
Installing kernel...
Installing kernel succeed
Updating Linux Command Line...
Linux Command Line Saved
Installing yaffs2-image...
Skip block 0x1db
Skip block 0x298
Installing yaffs2-image failed
Warning: Last Data not read out
Warning: Last Data not read out
这个是我的minitools的配置

楼主:
如果在以上下载报错的情况下, 重新上电, 并选择Nand启动, 则会输出附件日志, 并且板子卡在启动界面, 不能正常运行.
我不是很看得懂, 但是大概在这里抛出异常:

S3C24XX_UDA134X SoC Audio driver
UDA134X SoC Audio Codec
asoc: UDA134X <-> s3c24xx-i2s mapping ok
ALSA device list:
  #0: S3C24XX_UDA134X (UDA134X)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s3c2410-rtc s3c2410-rtc: hctosys: invalid date/time
yaffs: dev is 32505859 name is "mtdblock3"
yaffs: passed flags ""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n 31.3, "mtdblock3"
yaffs: auto selecting yaffs2
block 433 is bad
block 622 is bad
yaffs_read_super: isCheckpointed 0
VFS: Mounted root (yaffs filesystem) on device 31:3.
Freeing init memory: 156K
Warning: unable to open an initial console.
Failed to execute /linuxrc.  Attempting default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Backtrace:
[<c00341cc>] (dump_backtrace+0x0/0x10c) from [<c0341264>] (dump_stack+0x18/0x1c)
r7:00000000 r6:00000000 r5:c001f7cc r4:c049e150
[<c034124c>] (dump_stack+0x0/0x1c) from [<c03412b4>] (panic+0x4c/0x114)
[<c0341268>] (panic+0x0/0x114) from [<c002f598>] (init_post+0xa8/0x10c)
r3:00000000 r2:c394f000 r1:c394f100 r0:c03f544c
[<c002f4f0>] (init_post+0x0/0x10c) from [<c00084b4>] (kernel_init+0xe4/0x114)
r5:c001f7cc r4:c049d8e0
[<c00083d0>] (kernel_init+0x0/0x114) from [<c004bbbc>] (do_exit+0x0/0x620)
r5:00000000 r4:00000000

网友A:
可以交流一下么,,加我VX  1029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