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外部SDRAM的FMC_SDNWE从PC0改为PH5后emwin的GUI_Init死机

楼主(2019-02-27):
做了一个项目,其中用到摄像头(OV5640)和LCD (ILI9341)和USB HS。为了省事,画板时跟原子的STM32F429开发板一模一样的Pin. 但由于原子开发板原板的FMC_SDNWE脚PC0需要用到USB_OTG_HS_ULPI_STP去,所以把FMC_SDNWE移到了PH5。当然我在设计原理图时将FMC_SDNWE脚加了个跳线帽,以便可以在PC0和PH5切换。调试软件时当PC0做FMC_SDNWE时无异常。包括所有的STemwin的操作。但当我用PH5做FMC_SDNWE单步执行程序,却在执行GUI_Init();这行代码时进入了Hardware Fault.用2块板试了多次现象均稳定。
代码改动只改了GPIO的初始化,如图。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1464276-1-1.html找到一个类似的问题,看来这个问题不是个例

楼主:
原因已找到,PH5在其余地方被调用了

网友A:
也就是说不能正常操作这个引脚的高低时序了是吗

网友B:
这种问题 一般如何才能发现呢

网友C:
即便是用在别的地方了  可是为什么会死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