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分立元件设计电路

楼主(2019-02-27):
现在的电路设计大部分都是采用集成芯片,分立元件设计电路过程复杂,但对集成电路设计又不小帮助。大家有没有分立元件设计电路的指导书,或者分享一下分立元件设计的步骤,选型方法。虽然是电子设计需要积累,但我现在如何下手都不会,感谢!!

网友A:
应该学,知道某种电路是如何构成的,而且煅炼维修手艺与设计头脑。

网友B:
如果用分立元件设计电路的话,需要有非常好的模电功底,比如设计一个检测电池电量的电路,

@JJQCY0207 :可以先搭建一个简单的阻容降压电路
我本生是在校学生,想用分立元件搭一个普通的电路都不知道从何下手,学过模电,但运用还是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分立元件设计电路的话,需要有非常好的模电功底,比如设计一个检测电池电量的电路, ...

检测电池电量的电路。。。还真的不方便用分立元件搞。。。。首先电压基准就不容易搞定。。。

就是打个比方,真要用分立元件,电量精度肯定不行

网友D:
电子书二姨家就有,其它网站也有。除了黑田彻还有铃木雅臣的书也可以看看。LZ 自己翻吧。

网友D:
有个帖子LZ可以看看有没有用: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描述了设计的过程,包括元器件的选择。

网友E:
先怼个运放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检测电池电量的电路。。。还真的不方便用分立元件搞。。。。首先电压基准就不容易搞定。。。 ...

那得视乎级次,入门级跟专业级的基准就不一样,
入门级的,用个LED兼当指示灯,甚至直接利用电路的负反馈(以地为准),高级的,TL431,专业级的,带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