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机驱动电路板如何测试

楼主(2019-02-27):
请教下各位,电机的驱动电路上(类似市场上的平衡车上使用),想在不使用电机的情况下,测试以下两点
1. 测试电路板的驱动是否正常
2. 模拟装电机后负重的情况下(平衡车站人使用时),驱动是否正常
请各位给点意见呢

网友A:
直接把绕组换功率电阻 测试

楼主:
因为控制器内部固件程序会驱动电机正传/反转,要同步检测这项,原本会用到电机内部霍尔传感器,如果取消电机的话,这部分怎么实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控制器内部固件程序会驱动电机正传/反转,要同步检测这项,原本会用到电机内部霍尔传感器,如果取消电 ...

不太明白你们的测试条件。
想准确测试电机的驱动和反馈信号,就需要电机的。一般的都会做一个电机台架试验台,电机型号就是用要驱动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