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段码屏的Pin脚

楼主:
通常我们在定制段码屏的时候还会考虑到金属Pin脚的类型,那么金属Pin脚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首先,PIn脚的数量是根据段码屏的笔段数来决定的,公式如下:
Pin脚数=笔段数/com+com数,最后的值取整数,当然,考虑到走线问题,最终的Pin脚数偶尔也会多一些。
其次,Pin脚的间距也是我们要主要考虑的问题,按照前面计算的Pin脚数量能不能在现有的尺寸排的下,这时就要考虑Pin脚间距了,最常规的是2.54间距,也就是2个脚中心距离是2.54,然后也有2.0以及更小的间距。
不过通常我们不建议选用小于2.0间距的Pin脚,一方面成本比较高,另一方面,客户焊接的时候也很困难,最重要的是,线路板做焊盘很容易短路,也就是,各方面成本都会很高。
最后,我们还要考虑的是Pin脚的形状,通常PIn脚一般都是直针,不过根据客户的要求,也会使用异型针,
因此,在定制段码屏的时候,Pin脚类型、间距都是要考虑好的哦,当然,段码屏的显示效果、视角、电压、颜色等等都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A(2019-02-28):
段码屏在使用中发现一个问题不大好解决,如果做的事6 o'clock,那么在12点钟时就看不清。有没有那种不分视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段码屏在使用中发现一个问题不大好解决,如果做的事6 o'clock,那么在12点钟时就看不清。有没有那种不分视 ...

这个是液晶屏的特性,通常可以考虑几个方式改善:
1、换玻璃类型,比如说本来用的TN玻璃,换成FSTN视角会好的多;
2、使用静态驱动,这种方式是目前最可以说是全视角的,但是管脚会变得很多,我们给加油机做的就是这种;
3、玻璃电压做高点,比如本来是3.3V驱动,改成5V驱动效果也会好的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液晶屏的特性,通常可以考虑几个方式改善:
1、换玻璃类型,比如说本来用的TN玻璃,换成FSTN视角会 ...

你的意见很有道理,目前把驱动电压调高了一点,好了一点。其他的暂时没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