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工具] 无线充电Qi通信协议分析-转载

楼主(2019-02-28):
无线充电通信采用的是backscatter调制方式,简单来说就是一种负载调制方式,类似于RFID的原理。并且无线充电过程主要是有Power Receiver(一般指手机)控制,而Power Transmitter(充电板)是被动接受请求并处理。

楼主:
       无线充电WPC通信序列简单介绍:

1) 将手机放在充电板上

2) 充电板根据发送测线圈的电容变化探测到有物体放在了充电板上

3) 充电板应用电力信号到初级线圈上作为ping消息,并等待超时,如果超时就说明是异物放置在了充电板上,

这时充电板撤销电力供应,这个过程也叫FOD,即异物检测;如果没有超时,就进入下一步

4) 手机检测到了次级线圈感应了电压信号,就发送Signal Strength消息(主要内容是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的耦合程度,也就是放的位置正不正)

5) 充电板检测到Signal Strength消息,取消超时,进入ID&Configuration阶段等待手机发送这两种消息

6) 手机发送ID消息(包括VID和产品序列号),发送Configuration消息(主要是整流电路需要输出的最大功率Max Power=UI)

7) 充电板根据接受的Configuration消息调整初级线圈相应的参数,并调整初级线圈震荡频率开始发送正常的电力

8)在充电过程中充电板还接受手机发送的Charge Status和Control Error等消息,譬如手机的电池充满了,手机发送充电完成消息,充电板接收到消息就停止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