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MCU常见(工具)应用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19-02-28):
工具问题

(1)赛元SCLINK上电后,电源LED一直一闪一闪显示,提示MCU链接失败,是什么原因?
   答:①可能是SCLINK接线错误,例如:跳冒把5V与3.3V相连了;
         ②可能电路板有短路。
         ③可能是在更新固件模式,需要重新拔插上电。固件更新步骤的方法可到赛元官网下载SC LINK使用说明。

(2)使用赛元DTP52工具开发过程无法烧录,听到工具内部继电器反复跳变,是什么原因?
   答:请检查目标板上是否有严重短路。

(3)使用赛元SCLINK或者PRO52接入自动烧录机台,无法实现批量烧录,是什么原因?
   答:SCLINK没有依据文件指示把关联的所有信号线对号入座,PRO52是因为转接板型号不匹配导致。

(4)赛元SCLINK无法正常连接电脑,提示“操作句柄无效”,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USB接口互斥,例如:无线鼠标会影响SCLINK与电脑的连接。

(5)使用赛元SCLINK1.0配合固件1.05版本,执行脱机烧录后,从此无法连接触控调试上位机Touch Key TOOL,升固件1.20仍无法解决,是什么原因?
  答:可尝试升级最新的固件版本。

(6)使用赛元SCLINK,插到电脑上红灯一直闪烁,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为跳线帽拔掉导致。

(7)使用赛元SDK101X学习开发板,进行触控学习,发现无法连接调试软件,是什么原因?
  答:赛元SDK101X学习开发板上面,串口接了FLASH芯片,要触控调试时需要把短路帽去掉。

(8)赛元SCLINK是否可以脱机烧录?
  答:SC LINK可以脱机烧录。

(9)赛元sclink,能不能直接当串口用?
  答:不能。

(10)赛元最新提供的DPT52无法烧录,是什么原因?
  答:建议更新固件。

(11)使用赛元烧录工具是否可以读取芯片中的程序?
  答:95系列的芯片在不加密的情况下,可用SC LINK读取芯片的程序,除此之外都不能读取。

(12)赛元芯片烧录、仿真器SC LINK是否可用通用的JTAG LINK代替?
  答:赛元芯片的烧录仿真工具是专用的,不能和其它厂家通用。

(13)①赛元水位检测评估板上的电容C4/C5/C6都不用焊接吗?
          ②水位校准时,LED1和LED2一直在闪烁是什么原因?
  答:①不过CS可不接,过CS必须接。
        ②应该是校准方式不正确,请去赛元官网查找SCW8916B应用说明,查看7.4水位校准章节。

(14)电脑无法识别赛元SCLINK工具,是什么原因?
  答:无线鼠标和无线键盘可能会影响SCLINK无法识别出,可将无线鼠标和键盘断开,其它的电脑USB口接的设备也有可能会影响SCLINK的正常使用,可以先将其他可以移除的设备移除掉,看一下是否可以解决。

(15)电脑无法识别赛元SC LINK的USB设备,且无法升级固件,在上位机PRO51报错:SCLINK通信出错,无法获取固件文件。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SC LINK 的USB口焊接处是否有连锡,导致通信不正常。

(16)使用赛元DPT52烧录,上位机显示无法获取USB设备类型,并且绿灯闪烁,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拨码开关,是否为固件升级模式。

附件下载如下:

@LHY22 :没有这个限制,你的Keil报错2K限制,是因为Keil软件没破解好,若需要重新安装Keil软件,请咨询赛元技术支持QQ:2131132845,获取Keil安装包
赛元SC_LINK仿真最多只能仿真2K的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