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MCU常见(烧录)应用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19-02-28):
烧录问题

(1)赛元芯片进入STOP后电流有近几十UA异常,是什么原因?
   答:请检查进入STOP前有没有将模拟外设的电源关掉,比如说ADC电源。

(2)使用赛元DPT52供电,仿真时ADC偏差较大,是什么原因?
  答:使用DPT52供电不稳造成,请使用直流稳压电源仿真查看数据是否正常。

(3)赛元调试软件无法连接,是什么原因?
   答:请检查调试代码与调试软件是否匹配。

(4)用赛元SC92F8446内驱液晶,遇到某两路COMX出现鬼影,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LCD内部两路问题COM跟SEG层之间存在微弱导电,短路引起鬼影。

(5)用12MHZ系统时钟频率,待机功耗偏高,是什么原因?
   答:可通过降低系统时钟频率来改善,有降耗效果,但不明显,推荐同时从电源设计上降低能耗或者是增加睡眠时间。

(6)赛元SC92F7433芯片的P0.6口输出异常,始终无逻辑输出,是什么原因?
  答:T2MOD赋值0X01,允许定时器2作为递增/递减计数器所致。

(7)赛元SC92F7252芯片的EFT 2KV 2.5KHZ测试待机模式下可控硅导通,是什么原因?
  答:请确保电源是否符合常规。

(8)赛元LCD驱动出现闪屏,是什么原因?
   答:赛元LCD RAM无需清零,直接进行赋值就可以了,如果程序中先清零再赋值,有可能导致LCD出现闪屏现象。

(9)赛元SC LINK无法烧录,可能是什么原因?
   答:①烧录线过长,不能超过50cm;
         ②烧录线接线错误;
         ③与DPT52同时插入同一台电脑,引起USB权限冲突;
         ④供电电压短接错误;
         ⑤在板烧录时,板上电容太多,导致无法进入烧录模式;
         ⑥DIO和CLK可能接到了同一组数码管上的COM口上,或者是连到了SEG口上;
         ⑦SC LINK损坏。
         ⑧如果有外部电源供电,请查看SCLINK使用说明“外部供电烧录”章节,按照说明的步骤进行操作。

(10)ADC检测会死机,是什么原因?
   答:请检查ADC扫描完成标志位是否操作有误。

(11)用赛元上位机和sclink烧录,显示无法获取设备类型;用keil无法仿真,是什么原因?
   答:请重装PRO51和KEIL插件看是否可以解决问题。

(12)烧录进赛元IC的程序是否可读?
   答:烧录进赛元IC的程序是不可读的。

(13)重新烧录时如何把E2PROM中的值擦除?
   答:上位机PRO51的编程区域选择code+eeprom,分别载入 code程序和eeprom全部置0的文件。

(14)烧录时可以自定义ID吗?自定义ID能直接通过软件读出来吗?
   答:烧录是可以自定义ID,自定义ID不能通过软件直接读出来。只能运用运行起来的软件去读取,即程序运行过程,用IAP读取ID写入信息。

(15)在板烧录困难,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烧录线接触不良导致。

(16)赛元PRO52无法实现量产烧录,怎么办?
   答:PRO52可进行量产烧录/请检查软件设置和机台连接是否正确。详细操作请参考“赛元量产编程工具PRO52使用说明”文档。

(17)烧录失败,显示USB错误,是什么原因?
   答:请尝试将电脑上的其他USB设备移除,只留下SC LINK,看是否正常。

(18)外部供电烧录失败,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外部供电烧录操作方式是否正确。详细操作步骤请参考“赛元烧录仿真工具SC LINK使用说明”文档。

(19)赛元sclink能否PC的usb供电脱机下载?
   答:sclink不能用PC的usb供电脱机下载,用PC就识别为在线烧录模式。

(20)赛元SC92F7546点击仿真后编译软件会死机,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KEIL软件问题,可重新安装其他版本的KEIL。

(21)SDK100在烧录程序之后,用SCLINK供电,SDK100无反应,是什么原因?
   答:请检查sclink是否在脱机状态下,SC LINK脱机状态下不会对板子进行供电。

(22)赛元SC92F7323芯片烧录提示“编程失败,烧录数据错误”,是什么原因?
   答:请用新固件进行烧录。

(23)赛元烧录软件SOC PRO51中,没有SC92F8447B芯片型号,怎么办?
   答:请更新最新的MCU库。

(24)在板烧录IC异常,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脱机烧录未脱离电脑供电。

(25)赛元烧录软件SOC PRO51打开文件时一直提示“转换文件失败”,是什么原因?
   答:有可能是SOC PRO51兼容性问题,不支持.HEX文件,必须转化成BIN文件后再打开BIN文件。

(26)脱机烧录无法进行,是什么原因?
   答:SCLINK供电需要脱离电脑,否则SCLINK会在在线模式下。

(27)烧录成功但程序没有跑起来,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选择的LVR比供电电压大,LVR设置应该低于供电电压。

(28)量产时,生产烧录人员有机会选择OPTION出错,导致程序异常,该怎么办?
  答:推荐在PRO51界面下,进行保存项目/载入项目做法,保存成项目文件后生产烧录人员就不能进行更改了。

(29)赛元芯片用PRO51可以烧录,用keil烧录失败,是什么原因?
  答:请在Keil里面更新一下赛元MCU库文件,并选择正确的MCU型号。

(30)使用赛元芯片,3.3V在板烧录时第一次可烧录,之后烧录都显示MCU未连接,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VDD经过LDO(5V-3V)再到芯片管脚导致,请尝试跳过LDO或用5V烧录。

(31)使用赛元芯片,如何在烧录时将芯片的EEPROM清零?
  答:赛元芯片出厂时EEPROM默认为全0,另外可通过载入全零EEPROM数据的方法烧录全零。

(32)使用赛元芯片时,用keil烧录程序正常运行,用SOC PRO51烧录,程序不运行,是什么原因?
  答:请检查:keil烧录option设置与SOCPRO51 option设置是否一致。

(33)使用赛元芯片时,烧录显示MCU未连接,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板子GND脚铜箔没接好。

(34)使用赛元SC92F7446B芯片烧录时,显示“MCU未连接”,是什么原因?
  答:请检查:芯片型号是否选为SC92F7446,如果芯片型号中没有SC92F7446B选项,请更新MCU库。

(35)使用赛元SC LINK 在SOC PRO51上位机进行烧录时,烧录时间偏长,有什么优化方式吗?
  答:SC LINK烧录工具无法优化,SOC PRO51上位机中的擦除选项可不需勾选。

(36)使用赛元芯片时,无法正常烧录,是什么原因?
  答:请检查:
       ①VDD是否未从SCLINK引出;
      ②OPTION设置LVR 跟SCLINK跳帽选择3.3V/5.0V是否有冲突。

(37)使用赛元芯片,进入仿真前烧录会出现卡一下再进入仿真的现象,是什么原因?
  答:原因为:在烧录选项中勾选了擦除,不勾选擦除可以正常烧录。

(38)使用赛元芯片,程序烧录进去后,程序不运行,是什么原因?
  答:如果是92F732X系列芯片,请检查:RST脚是否接了继电器导致;复位脚再上电的时候要保证IO口为高电平,建议接一个上拉电阻。

(39)使用赛元SC92F7252芯片,在开发程序过程中,需要仿真功能,该怎么办?
  答:建议使用赛元SC92F7322进行仿真,待程序调试成功后再转到7252进行测试和生产。

(40)需用赛元PRO52带板烧录,烧录工具驱动能力是多大?
  答:输出驱动能力为1A@5V

(41)使用赛元MCU进行烧录时,显示“编程失败,烧录数据错误”,是什么原因?
  答:请用联系赛元,提供新的SC LINK固件升级之后脱机烧录。

(42)使用赛元sclink接上后,打开上位机显示:无法获取USB类型。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电脑USB问题,请将USB口上其它的设备都移除后尝试是否OK,并且多次拔插SCLINK看是否可以解决。

(43)赛元SC92F8462B芯片烧录脚能否作为步进机的输入(只需要置低电平)?
  答:烧录脚不烧录时,可作GPIO用于该应用。

(44)使用赛元SC92F8003芯片,仿真都是死在start.A51,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烧录脚接线是否有误。

(45)赛元烧录上位机SOC PRO51无法选择带B的芯片系列型号,无法烧录,是什么原因?
  答:请到赛元官网上更新最新版MCU库文件。

(46)使用赛元MCU脱机烧录不成功,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脱机烧录时,是否采用外部供电。

(47)使用赛元SC92F7003芯片,烧录程序后,芯片不工作,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为供电电压低于LVR导致, LVR设置应低于供电电压。

(48)安装了赛元keil插件之后,CPU选项里面没有赛元芯片型号,但在烧录和仿真里面可以找到赛元芯片型号,是什么原因?
  答:在TOOLS配置文件中将CDB99=C51\SinOne_Chip\CDB\SinOne_Chip.cdb("SinOneChip 8051 Devices")移动一下位置。

(49)使用外部供电烧录,按照正确的操作步骤,把SC LINK接到电脑上,SC LINK电源灯闪烁,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在进行外部供电的时候,是否将SC LINK的VDD和芯片电源断开了。

(50)使用赛元芯片,脱机烧录无反应,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脱机烧录时,是否将USB接到了电脑上。脱机烧录应该采用外部供电方式,不能插到电脑上。

(51)使用赛元芯片,烧录失败,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烧写座接触不良。

(52)使用赛元SC92F8003芯片时,烧录需要十几秒,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烧录时是否勾选了擦除,赛元 92系列产品不需要擦除。

(53)使用赛元SC92F7422芯片,程序无法运行,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SOC PRO51界面OPTION选择出错。

(54)使用BIN文件烧录,提示“校验完成,数据不同”。是什么原因?
  答:我们的烧录和校验方式都是4byte进行的,不足4byte的会补0,而bin文件不会做补齐的动作,所以导致这种问题,建议使用我们的烧录软件将BIN文件重新转换一下,进行补齐后可以解决。

(55)使用赛元SC92F7321芯片,仿真单步执行速度很慢,是什么原因?
  答:可更新SCLINK固件和KEIL C插件。

(56)使用赛元SC92F7322芯片,烧录口以及UART通用,仿真时不能仿真UART,是什么原因?
  答:针对UART与仿真口共用,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调试UART,可以用有两组UART的芯片来调试,后面再将程序移植到SC92F7322芯片上。

(57)使用赛元SC92F8003芯片,因烧录配线较长,烧录困难,该怎么办?
  答:可将SCLINK跳线帽改为3.3V档,3.3V的驱动能力会比5V强。

(58)使用赛元SC92F7446B芯片,在烧录上位机SOC PRO51可以烧录,keil中不能烧录,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在Keil中烧录时,芯片型号是否选择正确。

(59)使用赛元芯片,烧录进芯片的序列号,如何查询?
  答:使用IAP的方式去查询所烧录进去的序列号。

(60)使用赛元PRO52烧录NG,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转接板选择错误。

(61)使用赛元SC92F7445B芯片,仿真速度慢,是什么原因?
  答:建议更新固件和keil C插件,如果还是不能解决建议更新KEIL软件。

(62)使用赛元DEMO板测试低功耗参数,发现进入功耗有6mA左右,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电源指示灯长亮,将电源指示灯去掉之后,功耗可降低,另外请确认芯片是否真的进入了STOP模式,可以先把其它外部器件全部去掉,只留一颗单独的芯片进行功耗的测试。

(63)使用赛元芯片,用烧录器烧录之后可以正常运行,用电源供电之后,程序不运行,是什么原因?
  答:(a)检查电源供电是否低于LVR设置;
        (b)检查复位管脚上电时是否被拉低。

(64)使用赛元芯片,有外部供电时是否可以脱机更新程序?
  答:暂无无法通过SCLINK烧录工具实现此功能,如果需要实现带电升级程序,需要在芯片内先烧录BootLoader程序,可使用串口通信进行升级。

(65)使用赛元芯片,序列号烧录不成功,是什么原因?
  答:序列号起始地址要设置为0x100之后的地址,建议设置在代码区以后,否则程序被覆盖。

(66)使用赛元芯片,量产机台烧录,烧录失败的概率很大,是什么原因?
  答:建议将连线长度缩短,建议更改sclink跳线帽,将电压切换到3.3V档。

(67)使用赛元芯片,量产SCLINK烧录器执行烧录几十次后无法录入,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工具损坏,或者是烧录次数设置被限制所致。

(68)赛元SC92F7252以及SC92F7352是否可以仿真?
   答: SC92F725X和735X不能仿真,可以用SC92F732X来仿真,程序调试完成后再转到SC92F7X5X。

(69)使用赛元SC92F8447B芯片硬件LED驱动,把程序下载到芯片发现可以正常运行,在仿真模式下,程序运行不正常,如果不接LED或者是把LED换成LCD就可以正常仿真,是什么原因?
  答:建议检查原理图是否错吧烧录口CLK脚做了LED的SEG脚,影响了正常的仿真通信。

(70)SOCPRO51打开文件失败,是什么原因?
  答:使用管理员权限打开烧录软件。

(71)用烧录软件PRO51烧录失败,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PCB供电是不是有外接电源,若有外接电源,请用外部供电方式烧录,外部供电烧录方法查阅SC LINK使用说明书(赛元官网可下载)。

(72)使用赛元sclink烧录操作、静态调试显示连接失败,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OPTION设置选项中,LVR设置是否低于供电电压,检查主频是否选择过低,将主频调高再试一下。

(73)使用赛元SCLINK脱机烧录不正常,是什么原因?
  答:在脱机烧录时,用外部供电, SC LINK不能插在电脑USB口上,脱机烧录方法操作详情查阅SC LINK使用说明。

(74)使用赛元PRO52烧录不了,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烧录线是否过长,转接板是否正确。

(75)使用赛元芯片,序列号无法烧录,是什么原因?
  答:在线烧录模式下序列号是无法写入的,脱机烧录模式下才生效。

(76)使用赛元芯片,烧录进去的序列号读出来为0,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是否没有用脱机烧录来烧录序列号。

(77)丝印SC92F8916B的初始化时间过长,不能与主机实现通讯,有什么替换方式?
  答:推荐使用SC92WL461替代SCW8916B。

(78)赛元PRO52使用SC92F7322的转接板烧录7352芯片会提示E1报错项,是什么原因?
  答:前期的转接板不兼容,后续的转接板管脚相同的芯片都可以通用,建议更换最新转接板。

(79)使用赛元SC92F8463B芯片,烧录双脚接入数码管SEG口,在板烧录IC,5V供电,NG比例较大,是什么原因?
  答:若烧录双脚接入数码管SEG口,切3.3V可解决。

(80)使用赛元SC92F7251芯片,3.3V供电,有些板子在板顶针烧录失败,把GPIO口上电机驱动的MOS管去掉,就可以烧录,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无法驱动MOS,建议换用5V烧录。

(81)赛元DPT52烧录器,烧录电压有5V和3.3V拨动开关,芯片供电3.3V用两个电压都可以烧录吗?
  答:赛元MCU工作电压范围为2.4V-5.5V,LVR设置需低于供电电压,DPT52的波动开关与SC LINK短接帽短接作用一样。

(82)赛元芯片脱机烧录清除EEPROM区域,如何配置option选项设置?
  答:编程区域选EEPROM,自动烧录勾选擦除和校验,然后点下载。

(83)使用赛元SC92F7323芯片,在仿真下程序一切正常,但是正常上电情况下没有反应,是什么原因?
  答:由于赛元SC92F7X2X系列芯片复位脚上电后默认为复位功能,所以上电时必须是高电平,可能为RST脚上电时被拉低,导致芯片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84)使用赛元SCLINK在线烧录芯片序列号正常工作,使用PRO52脱机烧录,芯片工作异常,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在使用PRO52脱机烧录时,是否将序列号烧录到了代码区,导致异常。

(85)赛元芯片序列号烧录失败,对应地址的数据都是0,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序列号烧录方式是否正确,序列号只能脱机烧录,另外注意地址必须是100H以后。

(86)赛元SC92F7251和SC92F7252这两款芯片可以用哪款芯片替代仿真,量产后切换过去?
  答:SC92F7251用SC92F7321,SC92F7252用SC92F7322替代仿真。

(87)使用赛元SC92F7320芯片,无法烧录,无法仿真,是什么原因?
  答:检测是否有外接电源导致无法烧录和仿真。

(88)使用赛元SCLINK,脱机烧录下载时SC LINK电源灯闪烁,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在给SC LINK下载程序时,是否有接外部电源。具体脱机烧录操作,可查阅SC LINK使用说明(赛元官网可下载)。

(89)使用赛元芯片,仿真正常运行的程序,在烧录之后无法运行,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在烧录程序时,开启了看门狗,导致芯片一直复位。

(90)选择code区重新下载,是否会清除EEPROM中的数据?
  答:选择code区烧录,EEPROM不会被修改。

(91)使用赛元芯片,在Keil中烧录报错:MCU未连接或IC型号选择错误。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烧录线VDD是否接错到了5V电压档位上,请正确链接烧录线。

(92)如果芯片是5V供电,其它通信的芯片为3.3V,会不会有问题?
  答:MCU端5V供电,通信芯片3.3V供电,MCU可以正常工作和通信,通信芯片由于有压降,建议根据通信芯片的特性在通信口上串联一颗电阻,以减小影响。

(93)使用赛元SC92F8003芯片,在开发板上烧录了bootloader ,就已经不可以在线debug了,那还可以擦除bootloader吗?
  答:可用烧录上位机PRO51进行擦除。

(94)赛元芯片可带电升级吗,还是需要booloader?
  答:赛元芯片不能带电升级,用BootLoader可带电升级。

(95)赛元芯片的Rst脚在调试或者上电中,需要使用到吗?
  答:RST脚复位是低电平复位,正常上电或调试不需使用RST脚。

(96)赛元芯片时钟只有在烧录上位机可以配置吗?在调试的时候岂不是只能用默认的16MHZ?
  答:在Keil中也有烧录设置,另外程序中也可以改主频。

(97)使用赛元芯片,产品烧录线1100cm,导致烧录线过长无法烧录,该怎么解决?
  答:可通过降低供电电压来烧录,可将供电电压改为3.3V。

(98)赛元芯片是否可以用串口烧录?
  答:用BootLoader可以实现串口烧录。

(99)赛元芯片烧录错程序后是否还能再重新烧录?
  答:赛元芯片支持重复烧录。

(100)赛元的95系列单片机,是否可以通过串口下程序?
  答:用BootLoader可以用串口烧录。

(101)使用赛元芯片,烧录时间过长,有没有什么改善的方法?
  答:建议在烧录设置中不要勾选擦除。

(102)赛元烧录软件PRO51配置了看门狗,程序中通过OPINX配置了看门狗,最终以哪个起作用呢?
  答:以程序配置为准。

(103)赛元量产开发烧写器,可以设备烧写次数吗?
  答:在烧录上位机SOC PRO51上可以设置烧录次数。

(104)使用赛元烧录软件SOC PRO 51,打开hex文件报错:转载文件失败,请检查是否有管理员权限,是什么原因?
  答:请将烧录软件SOC PRO51不要装在电脑系统盘,建议装在其他盘。

(105)使用赛元SCLINK烧录程序的时间偏长,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在烧录选项中是否勾选了擦除,去掉擦除选项可减少烧录时间,赛元91、92、93系列产品在烧录时不需要擦除。

(106)使用赛元SC91F831芯片,遇到在板烧录不了的情况,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是否有连线虚焊导致,检查连线是否正确。

(107)使用赛元SC92F7322芯片,仿真测试正常,烧入到单片机没有功能,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rest口是否接了电阻,导致芯片被一直复位,检查芯片供电电压是否低于LVR。

(108)SCLINK烧录线最长为多长,1米的烧录线无法在线烧录,是什么原因?
  答:SC LINK烧录线不要超过60cm,若烧录线无法剪短,可尝试用3.3V烧录电压烧录,或做脱机烧录。

(109)赛元SCLINK是否能在给客户程序的情况下限制烧录次数?
  答:赛元量产烧录工具可以限制烧录次数,可以通过提供烧录工具的方式来限制烧录次数。

附件下载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