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MCU常见(触控)应用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
触控问题

(1)赛元SC92F8372芯片,触摸影响到其定时器蜂鸣器声音,怎么办?
   答:建议将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设置为高。

(2)赛元触摸调试出现“无法连接错误提示”,是什么原因?
   答:①请检查烧录的触控调试代码是否与IC型号匹配。
         ②请关闭PRO51上位机软件。
         ③重新拔插USB接口,或者换一个USB接口。
         ④检查CLK和DIO的两个IO口是否与其他电路共用。
         ⑤检查CLK和DIO对应的TK通道是否选中。

(3)赛元触摸调试的PC界面调节,结果显示多个按键信噪比<5,是什么原因?
   答:①重新进行触摸调试过程看是否能够改善问题。
         ②注意当前调试的触摸通道是否与手指按下的触摸通道一致。
         ③检查参考电容是否焊接良好,常用电容大小为103,检查容值是否正确。

(4)赛元TK怎样实现长按功能?
   答:可修改按键有效的最长输出时间。

(5)采用赛元92F8371芯片,静态调试正常,动态调试异常,是什么原因?
   答:①请检查用户程序中是否用到了烧录口对应的UART;
         ②请检查烧录口对应的UART对应的IO口状态是否设置为输入带上拉模式;
         ③请检查程序中是否操作到了烧录口对应的UART对应的IO口。

(6)赛元SC92F8270的静态调试烧录码HEX文件过大无法烧录,怎么解决?
   答:①先把板子上的SC92F8270的芯片换成SC92F8370的芯片,用SC92F8370的静态调试代码调试;
         ②生成SC92F8370的S_TouchkeyCGF.H的调试参数文件;
         ③用生成的参数文件替换你当前调用的S_TouchkeyCGF.H文件;
         ④再把芯片换成要用的SC92F8270芯片,再进行烧录即可。

(7)TK调试没变化量,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将TK通道设置错了。

(8)TK通道以及参考电容CMOD I/O口的设置注意事项有哪些?
   答:TK通道设置GPIO推挽输出置1,COMD I/O无要求。

(9)触控调试无法连接,是什么原因?
   答:①确认一下调试烧录代码是否正确,赛元每个系列的芯片都有单独的调试代码;
         ②请检查是否使用到了烧录口上的TK通道;
         ③请关闭SOC PRO51上位机烧录软件和keil软件后再试一下;
         ④请重新拔插一下USB插头或者是换一个USB口。

(10)触控调试时,只有前15路的数据,16路以上无数据,是什么原因?
   答:请更新最新的仿真器固件和调试软件,在赛元官网(http://www.socmcu.com)上可以下载到。

(11)在程序中加入TouchKeyInit()这个初始化程序,定时器就进不了中断。是什么原因?
   答:将定时器中断优先级置高,将TK优先级置低之后,可以正常进定时器中断。

(12)SCSC92F8463BX28U  这个芯片的触摸库使用了多少空间?
   答:用触控库CODE编译可以看到结果。

(13)定义ADCCON寄存器的ADCIF位报错,是什么原因?
   答:ADCCON这个寄存器不能位寻址,只有地址末位是0或8的寄存器才能位寻址。

(14)装整机后触摸按键有跳键,怎么回事?
   答:请检查程序是否有误:
        1、TK的IO口设置为输出模式;
        2、当程序处理完触控数据后,再启动下一轮扫描函数
        3、可能触控调试参数不是最佳,可重新调试触控参数

(15)赛元触控调试连接不上,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主频设置过低导致。

(16)触控按键没有反应,是什么原因?
   答:触控按键没有反应的原因为没有进行触控参数调试。请先进行触控参数调试。

(17)TK程序仿真进不了TK扫描完成的函数,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XDATA溢出了,程序编译出现警告,没有出现错误。可将数据分配到DATA去,将部分变量定义为idata。

(18)高可靠静态调试无数据、显示MCU未连接,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未加参考电容、或者是操作不当造成。

(19)三个触摸按键仿真时有两个按键不出键,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
       1、加入的触控库不是对应芯片型号的;
       2、uart0脚与烧录脚复用,uart0会影响仿真,调试时需要屏蔽;
       3、当前轮按键标志没有定义为32位的long型。

(20)赛元触控动态调试显示“请关闭pro51.....”,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是否只加入了动态调试库,没有加入触控库,以及相关程序是否设置好。

(21)赛元触控应用时,蜂鸣器声音沙哑,是什么原因?
   答:触控的优先级比定时器高,导致蜂鸣器异常,可换成新版的库来解决,另外将控制蜂鸣器的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设为高。

(22)触控按键不出键,是什么原因?
   答:请确认在调试静态参数的时候有没有盖上面板调试。

(23)触控仿真时跑不到扫描函数里,是什么原因?
   答:请检查option设置里有没有勾选run to main。

(24)win10系统下,TK TOOL安装后提示vcredist_x86.exe需安装,但下载vcredist_x86.exe后无法解决,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计算机存在系统软件兼容问题。

(25)做触控静态调试时,调试软件显示连接不上,是什么原因?
   答:请检查烧录LVR是否低于供电电压。

(26)触控某按键上电一段时间內无反应,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AIP驱动芯片显示扫描走线不够严谨导致,从而干扰触控按键逻辑。

(27)触控某按键出现按不了,是什么原因?
   答:请检查LIB中的文件是否正确。

(28)赛元SC92F8270,静态调试代码烧录不进去,是什么原因?
   答:SC92F8270 ROM太小,请使用赛元SC92F8370来做调试。

(29)触摸静态调试时,触控按键一直检测是0,是什么原因?
   答:请确认在静态调试的时候是否加亚克力板。

(30)TK Tool无法连接,是什么原因?
   答:①可能是硬件接触问题,请检查烧录口上是否连接了其它器件。
         ②检查硬件设计是否把烧录口设计成TK口。

(31)用赛元SC92F8462B做触控时,红外接收脚(外部中断口)受到干扰就会复位,是什么原因?
   答:请检查程序,在外部中断函数里是否操作了Timer1。

32)触控调试连接不上,是什么原因?
   答:LVR设置需低于供电电压。

(33)浴室用触控按键,需要低功耗,触控是否会出现异常或者误触发?
   答:表面形成水雾不会误触发,但PCB里面不能有水。

(34)赛元调试TK TOOL 通信无法握手,报链接出错,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IC的VSS跟CMODE是否搞反。

(35)静态触摸调试的时候显示连接失败,是什么原因?
  答:请检查LVR选择是否低于供电电压,另外请将主频调到最高频率。

(36)tDIO管脚可以用作触摸脚吗?
  答:烧录脚无法做触摸调试,只能盲调,一般不建议使用。

(37)使用赛元触控芯片做墙壁开关,当亚克力面板增厚1毫米后,调节最高灵敏度仍旧触控失灵,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软件问题,导致程序赋予的灵敏度设置挡位过高。可降低调试的灵敏度档位。

(38)使用赛元芯片,睡眠后无法通过触摸唤醒,是什么原因?
  答:请用赛元低功耗触摸库。

(39)使用赛元触控例程,在仿真调试时IO口全为高,退出仿真模式IO口都为低,是什么原因?
  答:请检查:供电电压是否低于LVR设置导致。LVR设置应低于供电电压,在仿真模式下LVR的设置是不生效的。

(40)使用赛元芯片做触摸按键时,显示板触摸按键偶发跳键,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电源纹波抖动较大导致,可尝试优化电源纹波来解决。

(41)使用赛元触控芯片时,CMOD脚是否一定要接电容?不做触控功能时,是否可以用作普通IO口。
  答:使用触控功能时,CMOD脚必须要接参考电容;不使用触控时,可以做普通IO口使用。

(42)使用赛元触控芯片时,触摸芯片在底部,按键在侧面,不在一个板子上是否可行?
  答:可以从底部的pcb板用线引出到按键。

(43)使用赛元芯片做触控调试时,出现PCB连接不上的问题,是什么原因?
  答:请检查:供电电压是否低于烧录的LVR导致。供电电压应高于烧录的LVR。

(44)使用赛元触控芯片,触控用金属pad按键,面板为镜子,镜子背面是金属层,做隔空触控,是否可行?
  答:隔空可以做,需要隔空距离尽量小且金属pad按键的面积大一些,至少直径14mm以上。

(45)使用赛元触控芯片做开发,用了TXD口来做按键,无法进行调试,该怎么办?
  答:可复制相邻按键的触控参数进行调试。

(46)使用赛元SC92F8363B芯片时,加入TK函数之后,定时器定时出现延迟的现象,是什么原因?
  答:可尝试将定时器中断优先级置高,将TK优先级置低。

(47)使用赛元芯片做触摸应用,触控面板表面会有3-4mm积水,触控功能能否正常?
  答:会有风险,不建议这样。

(48)使用赛元SC92F8362B芯片,触控调试好了之后,触控按键不出键,是什么原因?
  答:请确认:是否在调试时,没有盖面板调试。调试阈值太大导致没有出键,将阈值降低之后可以正常出键,建议重新调试参数。

(49)使用赛元芯片,运用TK TOOL 调试按键总是无法通过,变化量为0,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触控TK走线上有开路。

(50)使用赛元SC92F8363B芯片整机运行时,偶尔遇到触控卡死现象,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Memory Model设置成Large模式,导致ADC数组下标超出定义个数范畴情况下不能迅速呈现运行异常。重设Small模式,纠正数组下标范畴,可解决。

(51)使用赛元芯片做触控应用时,想用手直接触摸金属pad按键,具体做法是什么?
  答:建议用T1库,pad走线在触摸面的背面,pad改小。

(52)使用赛元触控调试软件时,未找到SC92F8445B芯片,该怎么办?
  答:请更新触控调试软件,可以在赛元官网上进行下载。

(53)使用赛元SC92F8446/SC92F8446B之间反复切换项目,需要量产,触控库是否能够兼容?
  答:触摸库不兼容,需要更改对应的触摸库。

(54)使用赛元SC93F8433芯片TK/LED复用,触控反应灵敏度差及显示缺段,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COM口过多触控启动周期过长,影响触控手感;另外显示问题可能是扫描TK后,把TK复用口设置成高阻输入导致,不建议将TK和LED复用。

(55)使用赛元芯片做触控时,触控参考电容是否可以不接?
  答:触控参考电容必须要接。

(56)使用赛元MCU做触控时,动态调试连接不上,是什么原因?
  答:请确认:调试前是否加入动态库。

(57)使用SC92F8446B滑条库文件,触控调试效果不佳,是什么原因?
  答:可修改触控头文件的周期以及阈值,微调触控效果。

(58)使用赛元芯片做触控调试,按键容易误触发,是什么原因?
  答:触控调试时,调试参数的面板和测试的面板应该保持一致,建议重新调试参数。

(59)使用赛元SC92F8372芯片做静态调试导出触控参数后,按键响应困难,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是否未加入CMOD电容导致的。

(60)如何使用赛元芯片做一个隔空按键实现方式?
  答:可用赛元提供的触控库文件中的T1库。

(61)使用赛元芯片做触控调试,触摸无反应是什么原因?
  答:触摸调试需要盖板调试,若未加盖板调试,会导致besline和Rawdata同步变化。

(62)使用赛元SC92F8447B芯片,触控唤醒低功耗,功耗达到1.7mA,什么原因?
  答:检查:进入低功耗前有没有关闭ADC采样。

(63)使用赛元SC92F8463B芯片,外部中断唤醒低功耗LIB后,按键无法触控,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外部中断唤醒后,是否只调用TouchKey_QuitLowPowerMode函数内部分程序,未重置TK系统。

(64)使用赛元MCU做触控调试,在不盖面板的情况下,触控按键之间的相互干扰大,是什么原因?
  答:需要盖面板调试参数以及测试程序。

(65)使用赛元芯片做触摸,在低功耗下,双键唤醒做法如何实现?
  答:低功耗LIB无法做到;需要单按键唤醒后,运用常规组合键方式实现。

(66)使用赛元芯片,触控调试提示无法连接,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波特率是否设置正确。

(67)使用赛元芯片,外部中断无法唤醒睡眠,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外部中断号是否写错。

(68)想用赛元92F8447或SC92F8446做个24个按键的按键板,其它功能不考虑(比如按键灯),功能就是按键,与主控通信,不做其它功能。
  ①电阻多大?
  答:电阻大小建议在510到1K之间。

  ②如果用两片触摸IC,上下各一片是否更好?其中一块做主IC负责与主控制块通信和与另一块触摸IC通信?
  答:由于按键数量较多,触摸响应时间相对较长,建议用两颗IC更好,可提高触摸响应速度。

  ③如果按键改用弹簧,假设是放在TOP面,在它对应的BOTTOM面,是否可以走线,或者在TOP或BOTTO M面的两按键中间走线,是否有影响?
  答:此走线方式可行!选用弹簧按键,在两按键中间走线影响较小,可忽略。

(69)使用赛元TouchKEY tool 上位机做触控调试,连接总报错,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调试TK通道是否选择了烧录口。

(70)使用赛元SC92F8363B芯片做高可靠静态调试时无波形输出,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电源与地之间是否未加104电容。

(71)使用赛元SC92F8446B芯片做灶具产品,触摸效果不佳,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FPC聚合物材质问题。

(72)使用赛元芯片做触控调试,触控按键值不对,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SWITCH CASE语句逻辑问题。

(73)使用赛元SC92F8363B芯片,TK按键值始终为0,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在静态调试过程中未盖板调试导致。

(74)使用赛元触控芯片,触控按键与引脚之间导线有大于一个过孔的情况,比如2个,会不会影响按键功能呢?
  答:不会影响按键功能,但过孔最好是两个以下。

(75)使用赛元SC92F8363B芯片,按键唤醒时需要按下的时间比较长才能唤醒,是什么原因?
  答:可尝试减小低功耗下按键间的扫描周期。

(76)使用赛元SC92F8541芯片进行触摸调试,在调试软件上面TK0和TK1选项为灰色,是什么原因?
  答:在触控调试软件上可以选择SC92F8546芯片来进行触摸调试。

(77)使用赛元触控芯片,感应铜皮的大小为8*8mm,需要隔空4.5mm,是否能实现?
  答:无法实现这么高的隔空,目前赛元最高隔空3mm,且前提是13*13 mm的感应铜皮。

(78)使用赛元芯片做触控参数调试,是否有简单的方式把量产的板每一个都做触控校准?
  答:普通的触控芯片没有这项功能,赛元标准的触控IC可以做到。

(79)使用赛元触控芯片,触控如果走线拉出板子2米,是否还能有效检测到触控信号?
  答:走线太长,干扰太大,电容量太大,触控很难保证有效的效果。

(80)使用赛元触控芯片,触摸时如果用弹簧的触摸,最少触摸的数量有限制吗?
  答:TK按键最多31个,触摸次数没限制。

(81)使用赛元SC92F8370芯片进行触控调试,提示无法连接触控调试软件,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烧录的静态调试代码是否为对应的调试代码,检查LVR是否选的太高,检查主频是否过低。

(82)使用赛元SC92F8463B芯片,触摸按键噪声很多,rawdata值相对偏大,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COMD电容问题导致触控异常,可尝试更换电容。

(83)使用赛元SC92F8271芯片,动态调试程序报错,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程序:是否没有将普通触控库加到工程里面;另外注意烧录口是否有用做其它功能,如果有用做其它功能请先屏蔽掉,并确保烧录口的IO状态为输入带上拉模式。

(84)使用赛元芯片,需要做两路触控滑条,能实现256级吗?
  答:不能实现256级,是2n-1个档,比如5个按键可以实现2*5-1=9个档位。

(85)使用赛元SC92F8462B芯片,触控脚上面的电阻是否可以省略?
  答:建议不要去掉,否则ESD测试有可能会受影响。

(86)使用赛元SC92F8270芯片,在40mm x 13mm上实现触控,是否可行?
  答:建议分成两个20mm x 13mm来实现,这样效果会好一些。

(87)赛元92F8372芯片只能支持一个按键唤醒吗?还是可以同时支持两个以上唤醒?
  答:能支持多个按键唤醒,检测到哪个按键,就唤醒哪个按键。

(88)使用赛元SC92F8463B芯片,做7个触控按键,只有4个按键是正常的,其它3个按键没有反应,是什么原因?
  答:检察程序中的触控调试.h文件是否没有替换之前的文件,导致触控参数是旧的参数。

(89)使用赛元SC92F8463B芯片,触摸复合键无法生效,是什么原因?
  答:T2库无法实现,需转T1 库。

(90)使用赛元SC92F8447B,触控demo烧录失败,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烧录时触控调试上位机是否未关闭,导致无法烧录,二者会有冲突。

(91)使用赛元SC92F8463B芯片,触控动态调试同时按下两到三个按键DIFF会出现负值,是什么原因?
  答:在没有使能多键的情况下,有多键被按下,基线会更新,当移开手指后,数据值是立马掉下来的,但是基线更新会滞后,所以diff就会出现负值。

(92)使用赛元SC92F8363B芯片,触控调试不通过,触摸参数无变化量,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原理图设计是否未接有COMD电容。

(93)使用赛元SC92F8362B芯片,只做一个隔空触摸按键,触控按键无反应,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触控库是否选用了T2库,一个隔空触摸按键需要用T1库。

(94)使用赛元SC92F8270芯片烧录静态调试代码,提示空间不够,是什么样?
  答:用8370来做调试,然后将调试出来的参数放进8270工程里,8370和8270的芯片除了ROM空间有差别外,其它资源完全相同。

(95)使用赛元SC95F8617芯片,触摸调试变化量太大是什么原因?
  答:赛元触摸调试需要加面板调试,否则会导致此问题。

(96)使用赛元SC92F8362B芯片,芯片能正常烧录静态调试码,但是打开触摸调试软件进行参数自适应过程中,频繁报错:请将目标PCB与烧录器连接。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外部电路有发热现象,导致触摸按键电压无法满足,可断开外部电路,进行触摸调试。

(97)使用赛元触摸芯片,组合按键2个键可以出键,组合按键3个键不能出键,是什么原因?
  答:修改强制更新基线按键限制个数。

(98)使用赛元SC92F8372芯片,TK按键逻辑始终为0,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是否混淆高可控可靠以及高灵敏度库体用法。

(99)使用赛元SC92F8463B芯片,触控调试软件提示“连接失败”,是什么原因?
  答:①检查是否烧录静态调试码;②检查烧录的静态调试码是否正确。

(100)使用赛元SC92F8463B芯片,做21个触控按键,按键反应速度比较慢,如何改善?
  答:建议在调试时将扫描周期改小,注意扫描周期改小会影响按键变化量,注意按键变化量不要低于240;另外,按键确认次数也可以适当降低。

(101)赛元触控调试软件在XP系统上无法安装,是什么原因?
  答:使用XP系统安装需要先安装.NET的文件。

(102)使用赛元SC92F8461B芯片,触摸按键闲置一段时间后无法响应,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程序LIB:是否乱用其他系列的触控库体所致。

(103)使用赛元SC95F8617芯片,SCLINK供电,触摸按键数小时后触控无反应,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CMOD电容选型是否错误导致。

(104)赛元的触摸的可以设置长按和短按功能吗?
  答:可以,请查阅相关学习板例程和触控应用指南(赛元官网可下载)。

(105)赛元SC92F8271换成SC92F8371,触摸按键需不需要重新调试参数?
  答:不需要再次调试触摸参数,相同的PCB情况下,可直接用SC92F8371静态调试生成的配置文件。

(106)使用赛元SC92F8363B芯片,21个触控按键,上电10s之后按键才会有反应,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在使用的21个按键中是否包含了DIO和CLK两个烧录脚,导致测试时烧录脚与SC LINK相连,导致TK20和TK21两个通道的触控参数在上电时有一个自适应的过程,从而干扰了上电10s内的按键出键,拔掉两根烧录线可恢复正常。

(107)使用赛元芯片,触控调试上位机报错:请将调试器与目标PCB链接,并保证链接无误,是什么原因?
  答:打开触控调试软件需要关掉烧录上位机。

(108)使用赛元SC92F8371芯片,低功耗模式下,按键唤醒后,按键标志位很长时间不释放;不进入低功耗或调高阈值就正常,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TK通道是否加了电容,导致调试得到的阈值和变化量都很小,可去掉电容重新进行静态调试。

(109)使用赛元SC92F8446B芯片,12个触控按键,上电10S之后才有反应,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程序是否在进行了PWM初始化之后,频繁的进PWM中断,导致触控处理函数被频繁打断,从而延长触控按键响应时间。

(110)使用赛元SC92F8372芯片,用14个按键,XDATA溢出,怎么解决?
  答:赛元SC92F8372外部RAM有限,目前最多只能做12个按键。

(111)使用赛元SC92F8370芯片,缺一个触控脚, CMOD是否可以用作触控IO?
  答:CMOD不可以用作触控,建议用CLK或DIO。

(112)使用赛元SC92F8372芯片,打开触控初始化函数后,P10就无法输出,是什么原因?
  答:P10是CMOD脚,触控时只能接参考电容不能复用。

(113)使用赛元SC92F8372芯片,调试好的程序烧录进去,有时能正常运行(触摸按键正常),有时候不能正常运行(触摸按键没有反应),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data超了,把一些变量放idata即可。

(114)赛元隔空和弹簧类型的触摸,除了配置文件,还有什么不同?
  答:隔空和弹簧按键类型用的触控库不同。

(115)使用赛元SC92F8463B芯片,低功耗触控,12个键唤醒,只有一两个键可以唤醒,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COMD电容大小是否为103电容。

(115)使用赛元SC92F8463B芯片,低功耗触控,12个键唤醒,只有一两个键可以唤醒,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COMD电容大小是否为103电容。

(116)使用赛元SC92F8363B芯片,在使用触摸库时,中断1无法使用,测试出现当打开INT1中断时,触摸库返回值都是0;但是INT1的功能是正常的。使用其它的中断都可以,是什么原因?
  答:请检查程序在外部中断1中是否屏蔽了TK所导致。

(117)使用赛元LB1011的demo程序,可以正常运行,自己做了个1路触摸的,调了参数换了头文件以后触摸没有反应,是什么原因?
  答:LB1011是隔空按键类型,所以用的是T2库,若非隔空按键类型,请将T2库改为T1库,此外T2库需要按键个数大于等于3,做1路触摸按键需将T2库换成T1库即可。

(118)赛元芯片做触摸滑环的精度,最多能做多少个档位?
  答:可做2n-1个档位,一颗芯片最多做31个按键,61个档位。

(119)使用赛元SC92F8362B芯片,调用触控扫描函数后LED会闪烁,是什么原因?
  答:按键扫描函数会占用时间,如果LED是在主循环里面进行扫描的就会有闪烁的可能,可把LED扫描移到定时器中断。

(120)使用赛元SC93F8333芯片,触摸按键在按住两个按键的情况下,再按第三个按键,TouchKeyScan()函数返回的数值变成只有第三个按键按下,是什么原因?
  答:T1库如果使用了组合按键,就支持双按键;如果需要3个按键同时被按下需要修改触控参数。

(121)使用赛元SC92F8361B芯片,触摸调试软件,选择高灵敏报错PCB连接不上,但用高可靠可正常调试,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是否烧错静态调试烧录码。

(122)使用赛元SC93F8432芯片,显示板在上电后,第一次进入低功耗以后,可以通过按电源键退出低功耗,但是这时候其他按键没有响应。等待一会继续进去低功耗模式,然后再按电源键无响应。最后等了接近50秒,可以按电源键退出低功耗,其他按键才有响应。是什么原因?
  答:赛元93系列芯片不支持低功耗触摸。

(123)使用赛元SC92F8362B芯片,做触摸应用,蜂鸣器声音嘶哑,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触控中断打断了定时器中断,可将定时器中断优先级置高,TK中断优先级置低。

(124)赛元哪些产品可做触摸滑环?
  答:可用赛元SC92F8X4X,SC92F8X6XB做触摸滑环,最多可做2N-1个档位(N为按键个数)。

(125)使用赛元SC92F8446B芯片,做5个弹簧类型触摸按键,正常速度触摸按键,按键正常,快速触摸按键,按键有时无反应,扫描一轮按键的时间是多少?
  答:检查程序:是否在按键响应函数中调用了外部定时器延时函数,导致快速触摸按键有时会掉键。无需调用外部定时延时函数,单按键扫描一次的时间为1ms。

(126)使用赛元芯片,触摸调试软件无法连接,报错显示:请关闭PRO51烧录软件后运行本程序未将对象引用设置到对象的实例。是什么原因?
  答:在触摸调试软件连接中,请关闭KEIL,DXP等软件。

附件下载如下:

赛元MCU常见(触控)应用问题解决方案

网友A(点评):
8462b低功耗触摸库就是那个高可靠性触摸库吗

网友B(2019-02-28):
,,,

楼主(点评):
所有应用问题请看“赛元MCU常见应用问题解决方案汇总”

网友C:
你好,请问下触摸按键的只能通过库来操作么?不能直接程序定时检测 io高低电平那样来实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下触摸按键的只能通过库来操作么?不能直接程序定时检测 io高低电平那样来实现么? ...

是的,必须要用触摸库。

网友C(点评):
能发下sc92F8446的触控库给我么,官网资料没找到,我邮箱 975071444@qq.com,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必须要用触摸库。

您好,官网目前没有公开触控库资料下载方式,SC92F8446触控库文件已发到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

网友D(2019-04-05):
你好,我买了sc92f8362,但是论坛没找到开发指导教程,能否发一些入门资料和触摸库么?bd7jat@foxmail.com,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买了sc92f8362,但是论坛没找到开发指导教程,能否发一些入门资料和触摸库么?bd7jat@foxmail.com ...

相关芯片规格书,以及工具软件使用说明资料,请到赛元官网下载,邮箱我给你发触控库

网友E:
触摸库运行的周期多大的?抢占内核运行么

网友F:
触摸库可以做水位检测吗

网友G:
有4个按键, 用静态调试库调试, 其中2个过的了, 另外2个过不了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过不了的图表, 这个是可以调试通过的图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4个按键, 用静态调试库调试, 其中2个过的了, 另外2个过不了是怎么回事,这个是过不了的图表, 这个是可以调 ...

重新调试触控参数,对触控手指阈值进行采集,然后替换工程中的触控参数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触摸库可以做水位检测吗

水位检测有专用MCU,有专门的学习评估板,有专门的触控通道参数调试上位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重新调试触控参数,对触控手指阈值进行采集,然后替换工程中的触控参数文件 ...

阀值采集是要怎么采集, 要用动态库调试吗, 还有想问下如果高灵敏度的库调不过的话, 高稳定的库能调的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阀值采集是要怎么采集, 要用动态库调试吗, 还有想问下如果高灵敏度的库调不过的话, 高稳定的库能调的过吗 ...

用静态调试库文件,调试方法在官网找:赛元SC92F_93F系列TouchKey MCU 应用指南
在工具与软件资料信息下,也有触控调试指导视频。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静态调试库文件,调试方法在官网找:赛元SC92F_93F系列TouchKey MCU 应用指南
在工具与软件资料信息下 ...

说明书里说时钟, 分辨率,增益保存默认,要改才可以通过, 这改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H(2019-05-23):
你好,请问我的sc-link可以使用SOC Pro51连接烧录SC92F8462B,但怎么无法使用touch key tool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请问我的sc-link可以使用SOC Pro51连接烧录SC92F8462B,但怎么无法使用touch key tool连接? ...

使用Touch key tool时,需要关掉烧录上位机SOC PRO51.二者不可同时打开,会冲突。

网友I:
正在使用SC92F8447,可否发一份触摸库文件给我。zltech@qq.com,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正在使用SC92F8447,可否发一份触摸库文件给我。,谢谢了

相关触控库文件,已发至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

网友G:
有个新项目要用到SC92F8463B, 触摸库可否发一份, 邮箱:502214125@qq.com,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个新项目要用到SC92F8463B, 触摸库可否发一份, 邮箱:502214125@qq.com, , 谢谢!

相关资料已发至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赛元官网有8463B相关的触控DEMO,配套资料请到赛元官网下载

网友J:
楼主你好,有SC91F832M的触摸库吗,发一份给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有SC91F832M的触摸库吗,发一份给我,谢谢

楼主:
附件为831触控库文件

网友J(2019-06-22):
引用 楼主:
附件为831触控库文件

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K(2019-08-19):
第86这个是怎么做呢?

网友L:
求一份触摸库,刚入手赛元,其他都能搞定,触摸自己写也OK,但是还是想要官方触摸支持 邮箱821251844@qq.com。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L:
求一份触摸库,刚入手赛元,其他都能搞定,触摸自己写也OK,但是还是想要官方触摸支持 邮箱。谢谢楼主 ...

触摸库咨询赛元技术支持QQ:2131132845,获取

网友M:
触控的方案吗?

网友N:
后期学习一下吧

网友O:
是mcu自带的吗?

网友P:
应用问题解决方案总结的很多

网友Q:
92F8371芯片吗

网友R:
进行触控参数调试怎么调试

网友S:
做触摸应用给力呢。

网友G(2019-09-19):
楼主你好!SC92F8447B, 触摸库可否发一份, 邮箱:502214125@qq.com,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SC92F8447B, 触摸库可否发一份, 邮箱:502214125@qq.com, , 谢谢!

您好,可咨询赛元技术支持QQ:2131132845,获取

网友T:
版主您好,麻烦您发个关于92f8363b的触摸调试烧录代码,官网找不到,感谢!

网友T:
忘记写邮箱了,623632911@qq.com,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T:
忘记写邮箱了,623632911@qq.com,谢谢版主

您好,可咨询赛元技术支持QQ:2131132845,获取

网友U(2020-01-05):
楼主您好:我目前使用的是SC92F8362B,触控库使用的是SC92F8X6B_HighReliablity_Lib_V1.2.0.LIB,我是使用系统时钟(无外部晶振),使用BTM作为15.6ms中断,作为采样时间基准,采样率100hz(约15.6ms),只有TK0一个通道,无其他功能使用,无采样时系统进入STOP模式,但是系统功耗是1.3ma左右,想要了解一下GPIO是不是需要特殊配置?或者使用其他定时器作为时钟基准比较好,还是?

网友V(2020-05-20):
楼主你好!SC91F830, 触摸库可否发一份, 邮箱:404048545@qq.com, , 谢谢!

您好,相关资料已经发送至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您好:我目前使用的是SC92F8362B,触控库使用的是SC92F8X6B_HighReliablity_Lib_V1.2.0.LIB,我是使用系 ...

您好,进入stop之前,悬空的IO口去要设置为强推挽输出低,ADC,PWM,WDT以及耗电外设需要关掉,我们是有触控按键唤醒低功耗的库的,不知道您那边是否是用我们的低功耗的触控库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