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MCU常见(软件)应用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
软件问题

(1)在KEIL仿真过程总提示:EVALUation mode running with code size limit:2k,是什么原因?
  答:因软件未注册**引起。

(2)赛元PRO52烧录SC92F8432物料,出现E1错误报警,是什么原因?
  答:下载程序的型号与转接板型号不匹配。

(3)在用KEIL验证过程中,检测到赛元DTP52/SCLINK存在固件异常,表现为一旦勾除擦除,LOAD操作使EEPROM片区异常清零,是什么原因?
  答:烧录CODE+EEPROM.HEX后,需要拔插一下开发设备。

(4)赛元烧录软件SOC PRO51更新MCU库失败,是什么原因?
  答:用管理员权限打开烧录软件可以更新成功。

(5)赛元KEIL C插件安装后,无法找到赛元芯片,是什么原因?
  答:可尝试更换其它版本的keil C51软件。

(6)安装赛元keil插件时,提示请安装C51版本的keil,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keil版本问题,请尝试更换Keil版本。

(7)赛元keil插件无法安装,怎么办?
  答:请将sinone_chip文件复制到Keil安装目录的C51文件中。

(8)已安装keil c51编译软件,但在安装赛元keil c插件时,显示未检测到keil C51版本,是什么原因?
  答:可将Sinone_chip文件复制到keil安装目录的C51文件中。

(9)使用赛元SOCPRO51上位机,提示编程失败,烧录数据错误,是什么原因?
  答:请升级最新版固件。

(10)赛元触控调试软件安装不成功,提示安装VC++2010运行库,下载后也不能解决,怎么办?
  答:可先删除掉VC++库,然后再下载全部的VC++运行库。

(11)使用赛元芯片,换电脑系统后,编译后报错无法生成HEX,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KEIL版本/安装路径问题。

(12)赛元FXP平台上资料无法下载,是什么原因?
  答:FXP需设置文件格式为UTF格式。

(13)赛元keilC插件安装好以后,在下载列表里面无法找到赛元芯片,是什么原因?
  答:可重装Keil软件来解决。

(14)安装赛元keilC插件后,没有92系列的型号,是怎么回事?
  答:请重装赛元最新版本的插件。

(15)使用赛元SC95F7617芯片,烧录显示MCU未连接,是什么原因?
  答:请更新赛元最新固件,并更新最新的烧录软件。

(16)安装了赛元keilC插件,但在Keil里面找不到赛元的芯片型号,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插件是否安装到Keil软件安装目录下,安装插件时可默认安装路径。

(17)赛元SOCPRO51安装失败,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电脑是否开启杀毒软件,导致某文件被识别为病毒自动删除,关掉杀毒软件可安装。

(18)使用赛元KeilC插件安装成功但不能用,没有赛元芯片选项,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电脑同时装有C51、MDK的keil导致,可直接复制sinone chip文件到C51文件、用管理员权限打开去解决。

(19)使用赛元芯片,在keil上面仿真,进入仿真界面会出现闪退情况,是什么原因?
  答:可关掉杀毒软件,或重装Keil以及Keil C插件。

(20)使用赛元调试软件显示“MCU未连接”,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LVR设置是否低于供电电压。

(21)使用赛元SC92F7446B芯片,升级了MCU库和SC LINK固件之后,不能进入仿真,是什么原因?
  答:建议关掉杀毒软件或重装keil和keil插件。

(22)使用赛元SC92F8462B芯片,外部供电仿真,KEIL界面弹窗报错,是什么原因?
  答:建议更新SCLINK固件。

(23)使用赛元芯片,在Keil中memory mode设置选项,如何选择?
  答:选择SMALL:…….

(24)使用赛元SC92F8547芯片,在Keil编译例程中提示:代码长度超过该版本限制,是什么原因?
  答:keil未**。

(25)安装赛元SCW8916B的水位校准上位机后,显示该上位机不是有效的win32应用程序,是什么原因?
  答:该上位机支持win7以上的系统,不支持XP系统。

(26)使用赛元芯片,在Keil仿真坏境中偶尔遇到KEIL闪退,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插件冲突导致。

(27)使用赛元芯片仿真时,有两个赋值语句没有编译,无法打断点,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被编译器优化,更改优化等级即可。

(28)使用赛元SC95F7617芯片,在线仿真出现闪退,Keil软件报ROM限制2K的错误,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Keil软件安装问题,请重新安装Keil软件,并进行**。

(29)Keil C51编译软件如何导入赛元芯片型号?
  答:请安装赛元Keil C插件。

附件下载如下:

楼主(点评):
有啥问题吗?

网友A(2019-08-31):
(8)已安装keil c51编译软件,但在安装赛元keil c插件时,显示未检测到keil C51版本,是什么原因?
  答:可将Sinone_chip文件复制到keil安装目录的C51文件中。
请问Sinone_chip文件在哪里?盼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已安装keil c51编译软件,但在安装赛元keil c插件时,显示未检测到keil C51版本,是什么原因?
  答: ...

请咨询赛元技术支持QQ:2131132845

网友A:
已经解决,要用安装版的软件,绿色的不行

网友B(2019-11-30):
SOC Code Generator.exe 下载到win10 64计算机中,无法打开,提示错误System.IO.FileNotFoundException: 未能加载文件或程序集“System.Data.SQLite.dll”或它的某一个依赖项。找不到指定的模块。
文件名:“System.Data.SQLite.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