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MCU常见(综合)应用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19-02-28):
综合问题

(1)赛元芯片硬件设计上有没有特殊的要求,比如供电、下载接口、复位等,有没有对应的硬件参考设计
   答:硬件参考设计可参考“赛元SC92F系列MCU应用指南”,直接到赛元官网(https://www.socmcu.com/index.php?m=Index&a=index)可下载资料。

(2)关于下载:赛元SC92F7423芯片手册上下载口的两根线是和SPI或者UART复用的,这个会有影响吗?
   答:无影响。

(3)赛元SC92F4723的芯片,复位脚可以悬空吗?
   答:可以悬空。

(4)当IO口做串口或者SPI通信时,IO口需要怎么设置?
   答:输入带上拉或者强推挽。

(5)赛元SC92F7423芯片手册介绍的SPI是全双工通信,移植SPI半双工的程序到赛元芯片内,应该怎么做?
   答:如果在发送的时候接收到的数据就不用去理它,在接收数据的时候发送的数据就不用去理它。

(6)SC92F7423芯片内部RAM和外部RAM都是256,编译器的情况是 data=230.4  xdata=74  ,结果报错:RAM空间不足。问:芯片运行时是data+xdata 吗?
   答:芯片运行时 是data+xdata。建议:先把一部分变量定义为idata,如果还有报错的话就再把一部分变量定义为xdata RAM的空间是由编译器来分配的,理论可用空间是512bytes。

(7)SC92F7423芯片IAP的demo是以字节为单位写入的,当有多个字节时,写入的地址是需要自己定还是芯片会自动累加?
   答:每写一个地址就只写一byte,IAP只能以字节为单位。

(8)LVR选4.3V,芯片供电电压为3.3V,在程序下载进去后不仿真,直接运行。单片机就什么反应都没有了,感觉像是没启动的样子,是什么原因?
   答:LVR电压要在供电电压以下,如果芯片的工作电压在LVR电压以下,芯片就会一直复位,因为LVR是复位电压。

(9)赛元MCU看门狗的时间,是通过喂狗的寄存器WDTCON的第三位直接控制的吗?
   答:是0到2这三位共同控制,按照规格书上面的设置就好了。

(10)开了uart,BTM中断就进不去,是什么原因?
   答:uart初始化里TR1没有置0,导致timer1定时乱掉会频繁进入中断,影响了BTM中断。

(11)电容式驱动蜂鸣器电路一直发出滋滋声,是什么原因?
   答:需改电路NPN驱动/切输入。

(12)比较器功能,输入电压缓慢变化(超过临界点),无法产生中断,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建议更换电源。

(13)请问赛元提供无丝印的芯片吗?
   答:不提供无丝印的芯片。

(14)赛元的MCU有DAC输出(模拟输出)吗?
   答:赛元MCU目前没有DAC输出。

15)用单片机的一个PWM输出口,去控制MOS管,然后经过MOS管后的电压进行AD采样回单片机,如果这个电压变化了,需要调整PWM输出,使定压稳定在所要的值,请问,这个PWM输出如何随电压AD值进行调节?
   答:属于闭环控制,运用PWM输出以及 AD输入关联即可,详细可熟悉赛元PWM DEMO 以及 ADC检测DEMO 。

(16)赛元单片机ADC功能模块使用内部基准2.4v做参考电压,采样脚的电压范围在0-5v可以吗?
   答:采样脚的电压范围不要超过基准电压,即不要超过2.4V 。

(17)赛元SC92F7309芯片串口需要输出115200的波特率,由于要求电压供电2.8V,只能选择12M主频,12M主频下115200的波涛率偏差较大,该怎么办?
   答:建议通过HRCC在12M下往下微调主频,使波特率偏差在误差范围内。

(18)新塘转赛元,问8003QFN封装衬底是否接地,若自行接地是否有影响?
   答:IC 8003QFN封装衬底没有接地,理论上可自己接地,建议先测试。

(19)赛元的芯片有唯一的ID地址吗?
   答:赛元芯片没有唯一的ID地址。

(20)如何用ADC采样毫欧级别的电阻变化?
   答:建议应用中采样小信号的做法。

(21)传导测试不通过,怎么办?
   答:可开启PRS进行测试。

(22)EFT测试复位和跳键,怎么办?
   答:建议将104滤波电容靠近芯片管脚。

(23)滑条按键中间档位不易触发,是什么原因?
   答:请用最新滑条库进行测试。

(24)传导余量不足,是什么原因?
   答:可加入调频后再进行传导测试。

(25)EFT测试是蜂鸣器会长鸣,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程序中控制蜂鸣器的IO口状态是否设置为输出模式。

(26)如何实现序列号?
   答:运用SCLINK进行脱机烧录时可以设置序列号功能。

(27)烟机面壳变形导致案件误触发,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安装不恰当导致。

(28)液晶显示不良,是什么原因?
   答:请确定LCD模块是否损坏,另外请检查LCD的SEG口和COM是否会受其他电路影响。

(29)外部复位无法实现,怎么办?
   答:可用I/O模拟复位做法。

(30)stop模式下电流达到7mA左右,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是否将reset脚接到了高电平。

(31)Bootloader更新失败、更新后程序功能不正确,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
       1、Bootloader相关设置不正确
       2、串口工具有问题

(32)输入电平高于 VDD 1V到1.5V时,单片机是否还能检测为高电平,会不会出现异常?
   答:建议输入的电压不要超过VDD+0.5 V。

(33)序列号无法实现,怎么办?
   答:可能是未用IAP_READ读取ROM区的1 byte数据导致。

(34)赛元FXP平台资料下载不了,是什么原因?
   答:FXP设置UTF-8格式可下载。

(35)同时使用外部中断2的INT21和INT20的两个中断号以及中断函数,两个口的中断如何判断?
   答:在外部中断函数里面查询两个IO口的状态来判断中断来自于哪个口。

(36)想通过定时器来翻IO,定时器定时1uS是否可行?
   答:使用定时器定时1us误差太大,建议使用nop指令来翻IO。

(37)如何调整数码管6*9的点阵显示亮度?
   答:需要加限流电阻。

(38)雾化效果不好,发热严重,怎么办?
   答:雾化量大,可调小时间占空比,减小功率。

(39)8003 UART最高波特率是多少?
   答:最高为1M/bits。

(40)赛元SC92F8361芯片的LED与TK如何复用?
  答:需要串接4148,但建议不要复用。

(41)赛元MCU,TK上串接的电阻是否可以去掉?
  答:去掉电阻不会影响正常的触控功能,但是由于触控按键在生产过程中是暴露在外面的,会影响ESD能力,增加不良率。

(42)使用赛元SC92F8463B芯片UART0功能时,刚开始时TX口通信正常,测试一会后会出现TX口空闲状态下变为低电平,是什么原因?
  答:请将TX口是否设置为输入带上拉模式。

(43)使用赛元芯片,反复拔插上电后ic发烫不工作,是什么原因?
  答:请检查:电源到VDD是否只接了104电容,可尝试换成106+104电容来解决。

(44)使用赛元SC93F8331芯片,两路AD采样其中一路为PGA,参考电压需在2.4V和VDD切换,2.4V切换回VDD时,AD转换值一直为4095,这是什么原因?
  答:请检查选择通道是否未清掉上一次选择的通道。

(45)赛元芯片TWI通讯跟IIC有什么区别吗?
  答:TWI通讯就是IIC,但是赛元92系列芯片的TWI只能做IIC从机模式。

(46)使用赛元芯片低功耗模式时,测试电流偏大,为毫安级别,怎么回事?
  答:请将STOP模式进入/退出,软件关闭模块/GPIO口设置推挽输出等。

(47)使用赛元芯片,用PWM控制高压灯,作为开关、控制亮度变化是否可行?
  答:用芯片控制高压灯时,需要用可控硅来做,PWM用作开关没问题,需要控制亮度对可控硅的反应速度要求比较高。

(48)使用赛元SC92F8363B芯片时,温度显示不稳定,波动1-2摄氏度,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电源波动导致,推荐NTC 104靠近ADC口,另建议使用更加可靠稳定的电源。

(49)使用赛元芯片做喇叭播放存干扰声,耳朵可容易听到,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电源纹波偏大,间接导致播放音效不佳。

(50)赛元bootloader资料有1.5K,能否压缩?
  答:bootloader不能再压缩。

(51)使用赛元SC92F8463B时,LCD无法驱动,是什么原因?
  答:赛元SC92F8463B芯片的LCD驱动为1/2bias,请检查使用中的LCD规格是否为1/2bias。

(52)赛元MCU在低功耗模式下,1/2BIAS液晶显示倒数时间应用,是什么原因?
  答:STOP模式下,BTM运作无法支撑液晶扫描正常显示,低功耗下,不显示液晶。

(53)赛元MCU在stop模式下,功耗为5uA,如何减小功耗?
  答:可关闭外设,关掉外部中断再进行测试。

(54)赛元MCU骚扰功率实验NG,超了2DB,该怎么办?
  答:加入调频可通过。

(55)赛元MCU如何设置悬空IO口状态?
  答:建议设置为强推挽输出低。

(56)使用的赛元DPT52 可调91系列的的触摸,当调试赛元SC92F8363B芯片做高可靠静态调试时,选择完型号或点击开始调试后,显示请连接好MCU,是什么原因?
  答:请尝试换成赛元SCLINK来调试。

(57)使用赛元芯片,如何将序列号作为通讯的ID,有什么可行性做法?
  答:可用IAP读取序列号作为通讯的ID。

(58)使用赛元SC92F8363B芯片的P22、P23、P24控制LED时,操作这三个脚,uart1会受到干扰,是什么原因?
  答:将uart设置为输入带上拉即可。

(59)使用赛元芯片时,用硬件驱动数码管,数码管回出现闪动的情况,是什么原因?
  答:请检查:硬件驱动模式是否选错为了LCD模式,改为LED模式,数码管闪动问题可以解决。

(60)使用赛元MCU如何调节数码管的亮度?
  答:可将IO口等级降低或者外接限流电阻。

(61)使用赛元芯片做雾化器,1.7M的雾化片,将PWM调到1.8M不起雾,是什么原因?
  答:可用调主频的方式来微调PWM周期和占空比。

(62)使用赛元芯片,ADC 12BIT采集,有10LSB波动,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为电源纹波大导致,建议优化电源。

(63)使用赛元SC92F8362B芯片,上电时可控硅有时会导通一下,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上电时5V电平不稳导致的。

(64)使用赛元SC92F8463B芯片,定时器定时不准,是什么原因?
  答:触控优先级影响了定时器中断,可更换最新库,并把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设为高。

(65)使用赛元芯片时,MCU为5V供电,需要用IO口去驱动3.3V的外设,该怎么做?
  答:建议采用分压电阻的方式进行降压。

(66)使用UART接收数据时,经过了一个反相电路之后才将数据发送给单片机,由于起始位和停止位被改变,单片机无法接收到数据,该怎么办?
  答:可使用IO口模拟的方式,来模拟RX口接收数据。

(67)使用赛元MCU时,io口接led不用限流电阻,一直输出高时led闪,是什么原因?
  答:读 io问题,关闭读io可解决。

(68)赛元SC92F8463B芯片可否外挂32k晶振计时?
  答:该型号不支持外挂32K晶振。

(69)使用赛元SC92FW16芯片输出7.8Hz方波到电机芯片,电机输出波形衰减严重,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7.8Hz输出口是否加了下拉,去掉下拉可正常。

(70)使用赛元SC92F8372芯片,在低功耗模式下,做老化测试时会出现按键跳键导致唤醒的问题,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参考电容是否用的是104的电容。由于在进入低功耗时会把TK电源关闭掉,在扫描TK时再打开,当选用104参考电容时,触控电路对参考电容的充电时间过长导致还未完全充电到VREF就启动了触控扫描,导致触控数据差值较大,导致跳键;如果更换104电容不太方便,可采用的方法是加一下延时,再启动TK扫描,数据可恢复正常。应该选用103参考电容。

(71)使用赛元芯片,需要每颗芯片有唯一的ID号,如何加密?
  答:建议使用序列号。

(72)使用赛元芯片,用纽扣电池保持RTC供电是否可行?
  答:可行,可用stop模式。

(73)使用赛元SC92F8003芯片,PWM频率最低只能调到488Hz左右,要求调到300Hz,该怎么做?
  答:可微调主频。

(74)赛元MCU的UART电平是否与VDD电源相关联?
  答:赛元芯片IO口电平以及各通信口电平都与VDD电压相关联。

(75)赛元芯片上电以及复位后IO口状态是什么状态?
  答:为高阻输入状态。

(76)使用赛元SC92F8446B芯片做EFT±4KV测试时,I/O扫描数码屏,显示容易错乱,是什么原因?
  答:将104电容靠近IO口。

(77)使用赛元芯片,如何实现BTM重新计时?
  答:建议先关闭BTM,然后重新给BTM寄存器重新赋值,就可以实现BTM重新计时功能。

(78)使用赛元SC92F8463B芯片做4*4共16个按键,测试发现临键影响偏大,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覆盖的面板是否有微导电性,可更换面板再测试一次。

(79)使用赛元SC92F7323芯片,程序上电无法运作,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复位口电路设计不当。

(80)使用赛元SC92F8003芯片,bootloader上位机不能运行,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电脑Windows是否为XP 系统,上位机不支持XP系统。

(81)使用赛元SC92F8003芯片,睡眠功耗太大,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在进入stop之前有没有关ADC。

(82)使用赛元SC92F8363B芯片做对讲机方案,在对讲机20CM测试过程中,按键不能正常操控,是什么原因?
  答:可尝试换成高可靠库来解决。

(83)使用赛元SC92F7321芯片,无法选择3.3V以下的LVR,怎么办?
  答:Fsys=24M改为12M后,可选LVR=2.3V。

(84)使用赛元SC92F7322芯片做剃须刀产品,①遇到程序卡死; ②低温-20度死机;③堵转后程序运行各种异常,是什么原因?
  答:①检测程序进入SOTP前,LED灯状态是否重设关闭;②可能是:NTC分压电阻选择不对,低温误判AD短路故障;③可能是:堵转大电流导致VDD纹波过低,导致程序跑飞。

(85)使用赛元SC92F7463B芯片,一上电mos管就被烧坏,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mos管是否没有接限流电阻,可能是电流超出mos管的承受能力,导致mos管烧坏,建议加上限流电阻。

(86)使用赛元芯片,蜂鸣器在非响应时候噪声大,是什么原因?
  答:不响应BUZ时切输入可解决。

(87)使用赛元芯片,在IAP或EEPROM的写操作之前,是否一定要先擦除?
  答:不需要擦除。

(88)对多个地址的连续写操作,每个之间最小时间间隔是多少?
  答:只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存储,一个字节存储需要1.5ms。

(89)使用赛元SC92F8363B芯片,生产维修板存在运行速度增快现象,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外振电路出现故障,导致系统自动切内部HRC;应对做法:可通过协议电平读取实现自我校正,使Fosc分频实现自动切换。

(90)使用赛元SC92F8446B芯片,点亮60几个灯,电流达到150mA,芯片会稍微有点热,是什么原因?
  答:为正常现象。

(91)使用赛元SC92F8003芯片,UART双线合1,半双工做法如何实现?
  答:UART 双线合1做法,可加入1颗二极管作隔离。

(92)使用赛元SC92F8463B芯片,正反推LED做法,LED呈现抖动,是什么原因?
  答:IAP操控EA临时关闭且耗费1.5MS+需要软件作出规避动作;IP、IP1优先级需要纠正保证时序。

(93)使用赛元SC92F7323芯片,芯片的功耗是多少?
  答:请在规格书中查询芯片相关参数。

(94)使用赛元SC92F7252芯片,轻触开关,按键响应困难,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按键分压电阻选择不科学导致。

(95)使用赛元SC92F8372芯片,想做弧形滑条,交叠做128级调光,同时支持按键功能,是否能实现?
  答:滑条方案能做2n-1档,两个按键中间出一档,128级无法实现。

(96)赛元芯片,IIC的SCL速率最快不能超过多少K?
  答:IIC的速率可达到400K。

(97)如何同时输出两路不同周期的PWM信号?
  答:普通的芯片信号PWM周期共用的,可使用赛元FW系列芯片,有两个周期单独可设。

(98)赛元8003和7003有什么区别?
  答:QFN封装的管脚不同,其它的都是兼容的。

(99)使用赛元SC92F7308芯片,用锂电池供电,在低功耗模式下,供电电压降到1.7V以下,功耗增到100uA,是什么原因?
  答:1.7V时芯片已复位,IO口默认为输入模式,功耗是会到达100uA。

(100)使用电容降压电源,芯片会出现复位的情况,使用变压器电源供电,芯片工作正常,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为电源有瞬间电压下降到供电电压以下导致芯片复位。

(101)使用赛元SC92F7447B,LQFP 48的芯片,下面是不是有散热片?
  答:有散热盘相当于是铺地的,可起到散热作用。

(102)用赛元sclink能复制程序吗?
  答:不能。

(103)赛元SC92F8x7x,SC92F8x6x的TWI通讯速率是多大?
  答:最大200k/bit。

(104)使用赛元sc93f8433芯片,程序丢了,有什么方法能读出来吗?
  答:读不出来。

(105)赛元SC92WL461/462/463 水位检测是否可以设置为模拟量输出?
  答:模拟量输出做不了。

(106)使用赛元芯片,KEIL checksum 无法关联PRO51界面校验信息,是什么原因?
  答:是正常现象,以PRO51为准,关联生产/烧录。

(107)使用赛元SC92F8003芯片,在stop模式下开看门狗是否可行?功耗怎样?
  答:stop模式打开看门狗,功耗会有所增加。

(108)使用赛元芯片,keil显示的代码CRC校验和与SOCPRO51显示的CRC校验和不一样,是什么原因?
  答:两者的计算公式不一样,导致结果不一样。

(109)使用赛元SC92F8433芯片,EMI测试余量不足,怎么办?
  答:可降低主频来改善。

(110)使用赛元SC93F8433芯片做LED显示时显示不会抖动,改为SC92F8546后LED显示有轻微抖动,是什么原因?
  答:93系列芯片的指令执行效率高于92芯片,建议更改处理逻辑保证LED扫描频率不受影响。

(111)赛元芯片低电压复位的脉宽是多少ms?
  答:LVR响应时间大约为20us。

(112)使用赛元芯片,如何实现低电压复位?POR电压又是多少V?CPU的工作状态又是什么?
  答:①低电压复位问题:电压工作范围2.0-5.5V,LVR最低1.9V。实际芯片的电压范围可以达到1.8-5.5V, 芯片的工作电压是低于最低的LVR的,这样芯片才能正常工作,不会处于不确定状态;
         ②POR电压是1.9V-2.0V。 POR 是一个组合电路,不是一个固定的点,包含各种电源电压升降的检测,保证芯片在工作电压范围内正常工作。
         ③当芯片LVR为1.9V时,芯片VDD电压在1.9~2.0V之间时芯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113)使用赛元芯片,蜂鸣器声音沙哑,是什么原因?
  答:需设定时器中断优先级为高。

(114)赛元水位检测在量产时是否需要每一个都校准?
  答:每一个都需要校准。

(115)使用赛元SC92F7322芯片的哪个IO口可以唤醒低功耗?
  答:外部中断口都可以唤醒低功耗模式。

(116)使用赛元SC92F7445B芯片,外接分压电阻,使用软件驱动LCD,在全灭情况下出现鬼影,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COM口扫描波形不正确。

(117)使用赛元SC92F8003芯片,能否带电更新程序?
  答:目前可以通过BootLoader进行带电更新程序,但是时间会久一点,16K大约30S。

(118)使用赛元SC92F7250芯片,如何判断usb是插在适配器上,还是PC上?
  答:适配器D+与D-是悬空的,而usb D+与D-会有12到20K的下拉电阻,用ADC可区分。

(119)赛元芯片外部晶振匹配电容一般为多大?
  答:匹配电容大小与芯片没有关系,需要看晶振的参数,一般是十几PF。

(120)使用赛元SC92F8463B芯片,UART模式3,第9位的用法如何操作?
  答:第9位需要软件进行计算然后进行赋值,且需要赋值后再给SBUF赋值,这样比较稳定。

(121)用ST003转赛元8003, ST003芯片通过WDT设定ADC上限值,当ADC采样值达到此上限值时,将进入WDT中断,在中断中关闭相应的功能,达到限流的作用,请问赛元的芯片是否有这个功能?
  答:赛元WDT没有此功能,但可用其他方式来实现此功能。

(122)使用赛元SC92F7446B芯片,硬件驱动LCD,LCD屏不亮,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LCD驱动电压有没有配置。

(123)使用赛元SC92F7251芯片,需要低功耗模式下开启WDT,如何实现?
  答:可用软件使能WDT方式。

(124)使用赛元SC92F7251芯片,ADC检测和数码管复用,会有什么影响吗?
  答:数码管为共阴管,建议ADC与COM口复用,在AD采样时将SEG口置0。

(125)使用赛元SC92F8462B芯片的触控例程,在keil上面的download键为灰色,无法下载,是什么原因?
  答:在Keil烧录设置中需要选择好相应芯片型号(在Utilities框下点setting,选相应芯片型号)。

(126)使用赛元芯片,如何实现雾化器追频的做法?
  答:用微调主频改变PWM输出频率达到追频功能。

(127)使用赛元SC92F7322芯片,如何实现RTC的做法?
  答:可用外挂晶振实现。

(128)使用赛元SC92F7250芯片,串口IO状态如何设置?
  答:串口建议设置为输入带上拉。

(129)赛元92系列单片机是否为12分频?
  答:赛元芯片为1T 8051超高速芯片,不需分频。

(130)使用赛元SC92F8446B芯片,遇到空间辐射问题,该如何解决?
  答:建议更换赛元95系列芯片。

(131)使用赛元芯片,将TX口设置为输入带上拉,外接2K电阻到地导致TX口被拉低,是否有解决办法?
  答:将TX口设置为强推挽输出高,并将read io关掉可解决。

(132)使用赛元SCW8916B芯片,做4通道水位检测,用3.3V给PCB供电,1对1输出,但是没输出,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是否未进行水位校准。

(133)赛元芯片,UART的tx口模式要配置成什么模式呢?
  答:使用UART时需要将其对应的TX口设置为输入带上拉模式,保证TX口在空闲时为高电平。

(134)赛元SC92F8461B芯片,看门狗如何开启?
  答:在烧写程序时,在Option设置中打开WDT。

(135)在赛元官网上找不到SC92R301M该型号的资料,请问哪里有?
  答:SC92R301M对应芯片型号为SC92F7323。

(136)使用赛元SC92F8003芯片,ADC采样,为了省电,将分压电阻由原来的30K改为300K以后采样误差变大,该怎么解决?
  答:可以减小采样频率,增加采样时间,并且加入103电容。

(137)使用赛元SC92F8003芯片,外挂12M晶振,电容用多大?
  答:电容大小与晶振参数有关,需要根据晶振参数进行选择。

(138)赛元SC92F8461B芯片支持模拟IIC 应用吗?
  答:支持。

(139)使用赛元SCW8916B芯片,checksum如何计算?
  答:校验和就是byte1 到 byte4 的累加和,超了就舍弃高位,为16进制数。

(140)赛元芯片ADC能不能触发STOP模式?
  答:ADC不能唤醒STOP模式,STOP模式只能通过外部中断和BTM唤醒。

(141)赛元芯片IDE模式和STOP模式有什么区别?
  答:IDLE模式,可由任何中断唤醒,STOP模式只能通过外部中断与BTM唤醒。

(142)使用四暗影芯片,如果将所有的外部中断脚都接到Int0上,Int1和2不使用。与混用Int0/1/2相比,会不会更省电一些?
  答:不会更省电。

(143)赛元芯片上电管脚默认是什么状态?
  答:上电管脚默认电平都是:高阻输入状态。

(144)赛元烧录上位机SOC Pro51 v4.0软件是否可以将烧录好的程序上传到软件内?
  答:烧录工具(软件)不能读程序。

(145)赛元SC92R301和SC92F7323可以代用吗?
  答:两者是一样的,可以代用。

(146)使用赛元SC92F8546芯片,电路COM用的是C3-C7,硬件LED选择1/4占空比或1/8占空比时,LED闪烁且亮度不一致,是什么原因?
  答:电路COM用的是C3-C7,应该选择1/5占空比。

(147)赛元芯片,LCD在休眠模式下IO口需要设置为什么模式?
  答:建议设置为输出低电平模式。

(148)使用赛元SC92F8447B芯片,用硬件LCD会闪烁,是什么原因?
  答:请将没有用到的seg和com都关闭。

(149)使用赛元芯片,ADC采集无数据,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程序中有没有打开ADC中断。

(150)使用赛元SC92F7321芯片,是否可以接外部晶振?
  答:赛元SC92F7321没有引出晶振脚,不能外接晶振。

(151)使用赛元SC92WL461芯片,水位检测需求低功耗要求,功耗要求1mA以下,该如何实现?
  答:建议在进入STOP模式之前,把TK的电源关闭,在退出STOP模式后再把TK电源打开的方法来做。

(152)使用赛元SC92F7463B芯片,ADC采样数据不准确。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ADC管脚的分压电路分压是否准确。

(153)赛元SCT80S16芯片,是否提供IC驱动程序?
  答:此颗芯片为标准品,出厂自带程序,在做触摸按键应用时,参照规格书说明设计好PCB后,可直接焊上芯片使用。

(154)使用赛元芯片,EEPROM清零操作异常,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烧录option选择是否错误导致。

(155)使用赛元SC92F8003芯片,休眠状态下,采集电池电压的AD脚耗电太大,7.4V的电池分压,300K 比100K,这个脚的耗电超过100uA,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程序逻辑问题,请将中断初始化放到循环语句外面;ADC在进入STOP后需要关闭,并且将ADC的IO口设置为输入带上拉模式后,功耗也会有所降低。

(156)赛元芯片,看门狗开启或关闭,是否只能通过编程器设置,无法在程序里配置?
  答:可通过扩展寄存器来操作,操作方法请查阅规格书例程。

(157)使用赛元SC92F7252芯片,BTM唤醒STOP存在大电流问题,该怎么优化?
  答:推荐使用WDT唤醒STOP的方式来替代BTM唤醒。

(158)使用赛元SC92F8003做电子烟项目,在短路测试后10S内使用咪头无法将IO口拉高,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咪头电路问题,咪头并联的电容容值应该使用10uf,若电容容值太小会导致短路测试后咪头没有上拉能力。

(159)使用赛元SC92F8003芯片,在STOP模式下,BootLoader无法升级,是什么原因?
  答:为正常现象,STOP模式下无法升级,必须唤醒后才能升级。

(160)使用赛元SC92F7322芯片的AIN15来检测VDD电压,误差较大,是什么原因?
  答:请确定测试时是否没有接104电容,请接上104电容进行测试。

(161)使用赛元SC92F7308芯片,烧录口与UART共用,同时用作普通IO ,实现两种应用,如何关闭UART?
  答:UART信号一直会产生,无法关闭,且UART优先级更高,建议不要复用,软件难实现。

(162)使用赛元SC92F8446B芯片,BTM,定时器无法实现,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是否未开启BTM中断。

(163)使用赛元SC92F8463B芯片,串口传输中途停止发送,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LVR设置过高,电源供电能力不足,导致LVR周期复位。

(164)使用赛元SC92F7447芯片,初始化时,设置OPERCOM |= 0X01进行一次checksum后,再初始化LCD;LCD无显示,seg口、com口无波形;是什么原因?
  答:尝试在checksum后加nop看LCD是否正常;建议在checksum后至少加8个NOP。

(165)使用赛元SC92F8363B芯片,IO口设置为输入带上拉模式,读不到高电平,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原理图IO是否有下拉电阻导致的。

(166)使用赛元SC92F8362B芯片,需要捕获功能,但是硬件上又没有接到捕获引脚上。该怎么做?
  答:可利用外部中断配合定时器实现捕获功能。

(167)使用赛元芯片,写EEPROM时会出现LED抖动,EPROM连续写32bytes,LED扫描时间为1ms,如何改善?
  答:建议将EEPROM数据分开写,加长LED扫描时间,可改善效果。

(168)使用赛元SC92F8003芯片,规格书手册里灌电流是40mA,是指单个IO的灌电流吗?
  答:拉罐电流表示的是,输出高为拉电流,输出低为灌电流,电气特性写的是单个IO典型值,典型值是每个IO输出低的典型值。

(169)使用赛元SC92F8446B芯片,IO设置高阻输入模式才能读到数据,设置为输入带上拉数据错误,是什么原因?
  答:输入带上拉比高阻输入多了一个上拉电阻,大概30K;如果输入信号输出低的能力不够,可能导致信号无法输出低。

(170)使用赛元芯片,如何生成.socx文件?
  答:在烧录上位机SOC PRO51中,保存项目,生成.socx文件。

(171)使用赛元SC93F8433芯片,待机功耗过高,如何降低?
  答:可采用BTM唤醒TK的做法,节省部分功耗。

(172)使用赛元SC92F8433芯片,方案遇到骚扰功率余量不足,该怎么办?
  答:可先采用调频,降频和降压的方式,若仍然无法满足目标余量要求,建议更换SC92FxxAx芯片。

(173)使用赛元SC92F74A2芯片,UART通讯数据错乱,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

(174)使用赛元SC92F74A2芯片,ADC采样数据值有误差,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VDD和GND之间的104电容是否接的较远,可将ADC采样频率减慢来改善。

(175)使用赛元SC92F7352芯片,外部中断唤醒STOP会死机,是什么原因?
  答:建议采用BTM定时唤醒来替换外部中断唤醒STOP功能。

(176)使用赛元SC92F7543芯片,LCD点不亮,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LCD驱动电压设置是否正确。

(177)使用赛元SC92F7322 BootLoader程序移植到SC92F7250上,无法进行升级,是什么原因?
  答:赛元SC92F7322芯片的BootLoader程序使用了Xdata区域,但是SC92F7250没有Xdata区,不能定义变量到Xdata区,程序移植到SC92F7250上时,需要修改变量定义地址。

(178)使用赛元SC92F8463B芯片,使用外部12M晶振,芯片可运行正常,去掉晶振后芯片仍然可正常运行,是否认为外部晶振没有生效?
  答:芯片在检测到外部晶振停振后会自动切换到内部晶振,所以去掉晶振后芯片可以运行是正常现象,判断晶振是否使用了外部晶振可以通过示波器测试晶振的输出波形来判断。

(179)使用赛元SC92F7250芯片,ADC在打开ADC电源后是否需要延时等待再进行ADC采样?
  答:ADC启动后的延时时间和外部电路的输入阻抗有关,输入阻抗越小延时的时间可以小一些,一般建议进行延时,并且丢掉前两次采样值。

(180)使用赛元SC92F8003芯片,AD值不更新,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程序中是否没有去清ADC转换完成标志。

(181)使用赛元标准品SC92R322芯片,uart发出的参考通道和检水通道的数据都是最大值65535,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CMOD电容焊接不良,连锡导致短路。

(182)赛元芯片,用什么方法可以捕获到方波波形?
  答:可用定时器2的捕获功能以及使用外部中断实现的方式。

(183)赛元的单片机如何读取芯片ID?
  答:可用IAP的方式读取。

(184)赛元SC91F832芯片编程的程序没有加密,能否用在线编程器把程序复制出来?
  答:无法读出。

(185)赛元芯片,使用bootloader功能,在调试用户程序的时候,进入UART中断之后死机,是什么原因?
  答:检测UART中断标志是否写错导致没有清0。

(186)赛元芯片使用BootLoader功能,烧录合并文件之后,APP程序不运行,是什么原因?
  答:建议将EEPROM的00地址烧录为AA。

(187)使用赛元芯片,想用按键唤醒stop,应该怎样设计?
  答:可使用外部中断的方式唤醒stop模式,按键进入外部中断。

(188)赛元芯片是否有支持OTC功能?
  答:OTC(远程固件升级),赛元芯片可用BootLoader应用进行远程升级。

(189)赛元SC92F7351芯片的T2CON寄存器中RCLK、TCLK位的作用是什么?
  答:这两个bit位用于选择UAET的波特率。

(190)使用赛元SC92F8362B芯片,ADC用内部2.4V作为基准电压测试VDD,VDD变化采样值都不变,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VDD的电压超出基准电压。

附件下载如下:

网友A:
不错的啊!

谢谢!!!客户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网友B(2019-07-04):
SC92F8363B  的P50和P51可做输出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92F8363B  的P50和P51可做输出用吗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是端口配置弄错了,谢谢!

网友C(2020-01-20):
第一次用赛元MCU,问下,当用作AD检测脚时,对应脚是选高阻输入,还是上拉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用赛元MCU,问下,当用作AD检测脚时,对应脚是选高阻输入,还是上拉输入? ...

两者都可以,最主要是要设置为ADC输入口,即需要设置ADCCFG0/1寄存器对应bit位为1

网友D:
第一次使用92F7250芯片,P2.1为ADC输入,P2.0、P2.6、P2.7为输出驱动三级管,当P2.0、P2.6全置0时再读取ADC会导致单片机死机,且不能复位(除非断电重启)为何?

网友E(2020-02-24):
总结的问题真好。

网友F:
总结到位,学习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使用92F7250芯片,P2.1为ADC输入,P2.0、P2.6、P2.7为输出驱动三级管,当P2.0、P2.6全置0时再读取ADC ...

您好,您遇到的问题就目前的描述无法判断问题所在,可以将相关程序私信给我们,我们测试之后给您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