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开环和闭环频率响应测试

楼主(2019-02-28):
现在用万能板搭个简单电路,测试运放的开环频率响应,和闭环频率响应!

楼主:
先搭个简单的反向放大器,手头上现成的两个电阻是2k和10k,所以就定成是5倍反向放大。

(电源引脚要加两个旁路电容)

楼主:
时域测试OK之后,按照仪器指定的参考测试接线图接入信号:

所以接线很加单,信号源是示波器自带的信号发生器,计算传递函数就通道2和通道1的矢量比。

楼主:
搭好电路以后,设置扫描频率范围和幅度:

然后开始频率响应分析:

此时由过去号称运算之皇的NE5532
组成的反向放大器的3分贝带宽大约是2MHz左右。放大5倍,对应14dB,测量结果与计算一致。

网友A:
这款示波器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示波器买不到。

我还有个四通道200M的,也可以做频率响应分析,不到6000元,市场价是1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泰克的数位示波器,我不喜欢用它,还是喜欢传统类比示波器,档位切來切去丶旋钮转了又转,现在用40MHz的 ...

数位啥也不转,直接Autoset!

楼主:
运放开环增益测试图:

增益太高了,不容易测准,略微有个风吹草动(包括仪器自动切换量程),曲线就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ic的反馈有涉及到怎么设计………

没有隔离变压器,没有电流探头,所以开关电源不好测。

隔离变压器,网价2800元,我又不是专门搞开关电源的,没必要买,几百块钱一个或许可以考虑买个玩玩。

网友D:
这是固伟的哪一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固伟的哪一款啊

MDO-2000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个四通道200M的,也可以做频率响应分析,不到6000元,市场价是1万多。

...

你是在经销商那里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经销商那里买的吗?

是的,走市场价要多出好几千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