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688ADC采样问题

楼主(2019-02-28):
初始化里设置采样通道
使能中断,内部参考电压,频率选择FRC
时钟频率选择
获取ad值
各位前辈、同僚帮忙分析一下其中原因
问题:VDD供电电压5v正常,示波器测过无明显交流成分,参考电压为内部VDD。ADCON1寄存器的A/D 转换时钟选择位ADCS,只有使用FRC能采样到值,而且偏差较大。5V输入、系统时钟为8Mhz时,采样值300多。系统时钟为4Mhz时采样值700多。为2Mhz时采样值基本正常
当使用系统时钟分频来提供AD转换时钟时,采样值全为0;

楼主:
8M主频,adc时钟分频之后采样为0;

网友A:
楼主,ADC相关的代码能贴上来吗?

网友A:
楼主可以试一下,代码里增加一些延迟:在设置完ADC通道后,加一些延迟,再开始ADC转换

网友B:
可能是保持时间不够导致的问题。

网友C:
楼主datasheet已经看到这里, 那么就再加油一下, 再仔细往下面看一下, 会有一章 叫"A/D采集时间要求", 明确要求了A/D采集所需要的时间..加油, 你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ADC相关的代码能贴上来吗?

贴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试一下,代码里增加一些延迟:在设置完ADC通道后,加一些延迟,再开始ADC转换 ...

嗯,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试一下,代码里增加一些延迟:在设置完ADC通道后,加一些延迟,再开始ADC转换 ...

我是从中断里取的值呀,加延时没用吧,转换完成标志位置1之后我才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从中断里取的值呀,加延时没用吧,转换完成标志位置1之后我才取的

ADC 的采样时间包括两部分,即采集时间加上转换时间。
采集时间的目的是为了使ADC的采样电容充电至模拟信号相同的电位。
这个时间如果太短,会造成ADC转换结果偏低。
所以才建议,在ADC通道设置之后,加一些延迟,给与充分的采集时间,之后再开启转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从中断里取的值呀,加延时没用吧,转换完成标志位置1之后我才取的

中断读取只是ADC转换完成之后读结果的方式, 它对ADC没啥大影响..
你的问题是前面ADC采样时, 延迟不够, 导致的采样不准...
datasheet的"A/D采集时间要求" 章节看一下嘛.....

有没有判断采样完成的标志位

网友D:
应该是采样保持时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 的采样时间包括两部分,即采集时间加上转换时间。
采集时间的目的是为了使ADC的采样电容充电至模拟信 ...

确实时是这个原因,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读取只是ADC转换完成之后读结果的方式, 它对ADC没啥大影响..
你的问题是前面ADC采样时, 延迟不够, 导 ...

嗯谢谢!的确是采样时间不足

网友E:
采样那个有没有采样完成的标志位可以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样那个有没有采样完成的标志位可以利用?

转化完成才有标志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时是这个原因,多谢了

不客气~
有问题,就发到论坛里,大家都给出出主意,互相帮助嘛

网友F:
AD采样的关键因素就是采样保持时间和转换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