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x_Firmware_Library_V1.1.0 发现的一个问题 端口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9-02-28):
用gd的固件库配置io口的时候 发现PA11 PA12配置输出的时候总是配置不对 ,配置为输出 置高电平的时候发现总是是低电平,先上程序

#define O_DATA_PIN GPIO_PIN_11
#define O_DATA_PORT GPIOA

#define O_DATA_H  gpio_bit_set(O_DATA_PORT,O_DATA_PIN);//GPIO_SetBits(O_DATA_PORT,O_DATA_PIN)
#define O_DATA_L  gpio_bit_reset(O_DATA_PORT,O_DATA_PIN);//O_DATA_PORT->//GPIO_ResetBits(O_DATA_PORT,O_DATA_PIN)

void WT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O_DATA_PORT,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2MHZ, O_DATA_PIN);
}
GPIOA的时钟在前面已经打开了,因为GPIOA前面已经有其他端口初始化为其他端口了。
通过仿真观察寄存器发现 寄存器的值不对

手工改为 输出配置以后 发现输出正常了。。请问下这个是固件库的bug吗

楼主:
问题找到,所有的io配置前需要先打开对应的时钟才能配置到

网友A:
这个注意结合pdf资料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