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三种传感电子电路设计详解

楼主(2019-02-28):
三种传感电子电路设计详解

     本文设计实现了一种以CC24 30为核心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其中,传感器模块包括有温湿度传感器SHTll、红外传感器BS520、光照度传感器PGM5506。

无线传感器网络系统总体结构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对周围环境的温度、湿度、光、加速度等信息进行监控和管理的技术。这种无线传感器节点中内置了传感器、传感器控制电路、 CPU、无线通信模块、天线、电源装置等,通过Ad-Hoc通信技术,可以与周围的传感器节点一起把数据传输到汇聚节点。本文介绍的无线传感器网络由一个 汇聚节点和多个传感器节点组成,通过汇聚节点上传到远程主机。系统的总体结构如图1所示。

硬件电路的设计
CC2430是用来实现嵌入式ZigBee应用的片上系统。CC2430只需要很少的外接元件就可以运行,其内部已集成了大量必要的电路,因此采用较少的外围电路即实现信号的收发功能。图2为CC2430基本电路设计。

   图2中C1,C2为22pF的电容,连接32 MHz的晶振电路,此石英晶振用于正常工作使用。C3,C4为15 pF的电容,连接32.768 kHz的晶振电路,此石英晶振用于休眠时工作,从而降低功耗。C5=O.1μF,用于去除一些杂波干扰,防止单片机错误复位。C6~C8分别为100 nF,220nF,220 nF,用作滤波,去除杂波干扰使电压更稳定。C9=5.6 pF,电路中非平衡变压器由电容C9和电感L1,L2,L3以及一个PCB微波传输线组成,整个结构满足RF输入/输出匹配电阻(50 Ω)的要求,L1,L2,L3分别为8.2 nH,22 nH,1.8 nH。C10,C11,C12,C13,C14为去耦合电容,用于电源滤波,以提高芯片工作的稳定性。偏置电阻器R1,R2分别为43 kΩ,56 kΩ,R1用于为32 MHz晶体振荡器设置精密偏置电流。

  由于CC2430芯片具有低功耗的特性,选用2节2 800 mAh的干电池为节点机供电。天线选用外置天线。CC2430与温湿度传感器SHTll,光照度传感器PGM5506,红外传感器BS520连接原理图如 图3所示,其中P0.O,P0.1,P0.6,P1.2和P1.3为CC2430的I/O端口。

SHTll采用两线串行线和处理器进行数据通信,SCK数据线负责处理器和SHTll的通讯同步;DATA三态门用于数据的读取。为避免信号冲突,微处理器应驱动DATA在低电平。需要一个外部的上拉电阻将信号提拉至高电平,图3显示CC2430的引脚P1.2用于SCK,P1.3用于 DATA。

光照度传感器PGM5506实际就是一个光敏电阻,随着周边环境的光量而改变电阻值,从而输入3 V电压受到随着光量而变化的光敏电阻的影响,因而输出电压值改变。在测定输出电压值的LIGHTOUT中,可以根据变化的电压量感知光量。图3显示 CC2430的引脚P0.0连接LIGHT OUT。红外传感器BS520,随着红外线的强弱输出A/D也变化,因此CC2430处理器可以根据输入的电流变化量来测定红外线值。图3显示 CC2430的引脚PO.1连接INFRARED ADC,通过对无线传感器网络系统的设计和对CC2430的了解,ZigBee技术未来的应用前景被看好。未来的几年里,它将在工业控制、汽车自动化、楼宇自动化、消费电子等多个领域实现应用。

楼主:


网友A:
很好的资料分享。先存着。

网友B:
CC2430的设计结合了8Kbyte的RAM及强大的外围模块

网友C:
CC2430包含一个增强型工业标准的8位8051微控制器内核

网友D:
4k字节是超低功耗SRAM。

网友E:
CC2430集成了大多数对定时要求严格的一系列IEEE802.15.4 MAC协议

网友:
CC2430是一颗真正的系统芯片(SoC)CMOS解决方案。

网友B:
根据不同的闪存空间32,64和128kByte来优化复杂度与成本的组合。

网友:
现在无线路由差不多,都是短距离通信的

网友D:
一个AES协处理器被集成在CC2430,以支持IEEE802.15.4 MAC 安全所需的(128位关键字)AES的运行,以实现尽可能少的占用微控制器。

网友C:
运行时钟32MHz。

网友F:
无线传感器网络被称为21世纪最具影响的技术之一

网友G:
传感器和无线传感器的最本质区别

网友H:
无线传感器网络逐渐普及

网友I: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成本通常都要比有线解决方案低很多

网友J:
无线更加灵活,能够更容易和更快捷地重配置网

网友I:
捕捉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缺陷或故障要容易得多

网友H: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一种无中心节点的全分布系统。

网友G:
随机分布的集成有传感器

网友F:
无线传感器网络成为目前网络技术的研究热点。

网友J:
许多现代无线传感器网络拓扑和协议内置了许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