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const 指针与指向const的指针

楼主(2019-02-28):
当使用带有const的指针时其实有两种意思。一种指的是你不能修改指针本身的内容,另一种指的是你不能修改指针指向的内容。

楼主:
先说指向const的指针,它的意思是指针指向的内容是不能被修改的。它有两种写法。

      const int* p; (推荐)

      int const* p;

楼主:
第一种可以理解为,p是一个指针,它指向的内容是const int 类型。p本身不用初始化它可以指向任何标示符,但它指向的内容是不能被改变的。

      第二种很容易被理解成是p是一个指向int的const指针(指针本身不能被修改),但这样理解是错误的,它也是表示的是指向const的指针(指针指向的内容是不能被修改的),它跟第一种表达的是一个意思。为了避免混淆推荐大家用第一种。

楼主:
再说const指针,它的意思是指针本身的值是不能被修改的。它只有一种写法

      int* const p=一个地址; (因为指针本身的值是不能被修改的所以它必须被初始化)

楼主:
这种形式可以被理解为,p是一个指针,这个指针是指向int 的const指针。它指向的值是可以被改变的如*p=3;

楼主:
说到这里的,大家能明白些的么?这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A:
const 指针的使用还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种可以理解为,p是一个指针,它指向的内容是const int 类型。p本身不用初始化它可以指向任何标示符,但 ...

这两种的const的用法设计的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