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材——镜面对称变换

楼主(2019-02-28):
关于空间镜面对称变换下的镜像,有相关的极矢量轴矢量之别,这是基本的矢量概念。

下面给出一个反面教材。

楼主:
反面教材

网友A:
建议你老老实实多看点书,再来评论,这样能少出洋相!

楼主:
附加说明:

1)镜面对称变换并不是坐标系镜面对称变换。按规定,笛卡尔坐标系永远是z ̂=x ̂×y ̂

2)为了保证镜面对称变换后矢量叉积运算规律的不变,必须将矢量区分为极矢量轴矢量,相应矢量有各自的镜面对称法则。

2)极矢量和轴矢量分别有如下这些例子

        极矢量有位矢速度加速度电场强度电位移矢量等。

        轴矢量有角速度角动量磁感应强度磁场强度等。

网友A:
丢人现眼,明显是用关键词“极矢量”和“轴矢量”百度百科的!!

离开百度你还怎么在论坛混?除了会抄教材,就是百度,其他的都不会了!

网友B:
看到这段,不由得想起了当初圈圈发的一帖。在那帖里面,也硬说HWM兄百度了。

圈圈曾发过一个帖子格物致知:求各种原理的分享。在那帖的51楼,我花费了不小篇幅来说明泛音晶体不可能产生偶次谐波的振荡,只能产生奇次谐波的振荡。

那帖的52楼,HWM兄作出三点补充:(1)石英晶体的振动是纵波;(2)石英晶体的振动的边界条件是自由的,必是波腹;(3)石英晶体的质心不动,必是波节。由此可知,最低谐振频率下为“半波”,而泛音条件下,可以是奇数个半波。由此可知泛音谐振频率只能是基音频率的奇数倍。
我一看HWM兄补充的这三点,就知道HWM兄是要从《数学物理方法》和《理论力学》来论证弹性体根本不可能产生偶次倍基音频率的纵向振动(我在51楼是设法用偶次倍基音频率的纵向振动不能产生压电效应来说明,以避免使用较复杂的数学知识)。

可是53楼立即就有人说HWM兄用 crystal overtones 等关键字百度了。

各位可看得出来52搂HWM所说三点和 crystal overtones 有什么关系么?我是看不出来,只能看出52楼讨论的完全是《数学物理方法》和《理论力学》中的知识。
可见得说HWM兄用什么关键字百度了,那纯粹是硬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段,不由得想起了当初圈圈发的一帖。在那帖里面,也硬说HWM兄百度了。

圈圈曾发过一个帖子格物致知 ...

其实,是“学过”还是“看书”或者“百度”都无所谓,关键是内容

下文中的红字部分

首先,我以前发帖说过了,必须区分两种类型矢量:极矢量和轴矢量!极矢量的代表是梯度,轴矢量的代表是扭矩!

因为矢量函数经常要做坐标变换,当从右手坐标系统转到左手直角坐标系统,轴矢量的代数符号取反,而极矢量不变。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630854-1-1.html

感兴趣的可以“看书”或“百度”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那么回事。

说到“内容”,我的感觉是:连工科的普物都没有学完全。

网友A:
哈哈,难兄难弟,报团取暖,相互安慰吧!

在这论坛掐了这么多年了,对对方所思所想,不敢说是了如指掌,也敢说跟肚子里蛔虫一样,眨眨眼就知道想什么!

网友A:
这两个中学生,真是太幽默了,自己没上过学,老是以为人家也跟他们一样,现在还来show程守洙的普通物理学=

网友A:
另外小声点说,上面这个教材,不如下面这个更适合工科学生使用=

网友A:
所以二位大师要想show你们物理学炉火纯青的内功,起码来这个,上面那个拿不出手了=

网友C:
动不动人身攻击的真是人品太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动不动人身攻击的真是人品太差!

事情是这样的:

大师根据我提供的关键词轴矢量和极矢量百度,发现百度百科上说的是"镜面对称变换",和我说的坐标变换不一样,于是大师立马披头散发,做地上嚎啕大哭,说你的说法和百度不一样,是反面教材。。。

哎,笑死人了

网友A:
把西红柿说成番茄,大师就大喊大叫说东西不一样了!

大师把眼珠子睁的大大的,戴上老花镜,瞅仔细了:

大师你知道镜面和坐标变换,两者之间的关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先搞清楚谁被攻击再说。依我看是您被攻击的,而被迫防禦并反击。
大家都说要敬老尊师。但是老者和师者必 ...

    X没任何赢面可能性,因为对方会有一招:死犟,即使有文献直接指出对方说错了,对方依然说自己是对的,对方依然会反复提交链接,即使在这些链接里面辩论已经占下风,依然反复提交,当你不存在,所以前些日子我就劝X不要折腾了,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如搞好他的个人版面

网友A:
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
逛21IC如果你连基本文献查阅能力都没有,这两个大师联手能把你忽悠死,而且是一本正经的忽悠。

由于我本科修了两个学位,其中一个就是材料学,所以这两位大师撞强口上去了

晶体的微观机理分析,跟传输线一样麻烦,一个中学生自修点本科物理,就想独立分析晶振机理,那绝对是笑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的确是複雜。为了要进行晶体振盪电路仿真,必須对石英晶体丶声表浮谐振器建模,如同几十MHz晶体去设置RLC ...

论坛上吹牛不犯发,想咋吹就咋吹,我们主要学习这种技术!
例如上面截图,人家也学习张口就是书名夸张艺术,什么《数学物理方法》,什么《理论力学》,就那简单三句话,充其量是普通物理学范畴,需要学习那两门课才能知道?

网友B:
真是无知无畏。
暂且留此存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是无知无畏。
暂且留此存照。

7年了,什么人看不透啊,还用的着X光拍照看内脏?

还想吓唬我?!
七年前就能陪你们掐了:

我们老板也是书呆子,每天在办公室备课、批改论文搞到夜里12点,我们这些人不好意思先撤,他办公室就在隔壁。所以我们也不得不晚归。

现在想想人都是被逼出来的,很多东西都是在那会学的。
现在没事就爬山,逛公园,已经不怎么学的进去了,所以没有压力不是件好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7年了,什么人看不透啊,还用的着X光拍照看内脏?

开关电源设计方面的资料,网上能下到的,差不多都有了:

网友F(2019-05-11):
你们三真有意思,最近两天有点时间看了下论坛,讨论的不亦说乎,都在读书么,搞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