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ad并行输出如何对接MCU

楼主(2019-02-28):
高速AD转换器10位并行输出如何对接MCU(无10位并行口),我是新手,请求指教?

网友A:
有足够的引脚就直接接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足够的引脚就直接接上好了

直接接那种通过IO口吗?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网友B:
硬件按16位数据口SRAM来接,用10位数据而已。

网友C:
用单片机的硬件并口会比较方便,或者用IO口自己模拟,那样稍微复杂点

网友D:
需要几个口,就连几个口的IO过去,一般还得包括控制口吧,这里10位并口,排列时候,注意一下顺序,让程序处理简单化,别把顺序搞的乱七八糟,还得通过程序来回换位,处理并行结果,这样会严重影响并口读写效率。
比如P00-P07为低8位,顺序排列,P10-P11为高2位,读入、拼合就可以直接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几个口,就连几个口的IO过去,一般还得包括控制口吧,这里10位并口,排列时候,注意一下顺序,让程序处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单片机的硬件并口会比较方便,或者用IO口自己模拟,那样稍微复杂点

所选MCU好像是没有并口的,自己用IO模拟是指用通用的GPIO直接对接高速ad的10位并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按16位数据口SRAM来接,用10位数据而已。

不是很明白,而且我所选的那款MCU(新唐M485)貌似没看见你所说的16位数据口SRAM

网友E:
用DMA+总线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而且我所选的那款MCU(新唐M485)貌似没看见你所说的16位数据口SRAM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而且我所选的那款MCU(新唐M485)貌似没看见你所说的16位数据口SRAM ...

选stm32f系列有并口功能的,比如stm32f103,高速ad还是要用硬件并口,软件模拟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stm32f系列有并口功能的,比如stm32f103,高速ad还是要用硬件并口,软件模拟跟不上。 ...

好的,多谢

网友G:
如果SPI吞吐码率够用也可以用2片HC165 ,和一个非门(可选,自动SS情况下用),使用SPI接口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SPI吞吐码率够用也可以用2片HC165 ,和一个非门(可选,自动SS情况下用),使用SPI接口搞定。 ...

好的,多谢指导

网友H:
这就涉及AD转换原理了,看明白也就懂了

网友(2020-08-14):
请问前辈,硬件SPI驱动HC165,应该怎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