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k7 gtx 硬件调试问题请教

楼主(2019-02-28):
使用的K7只有一个gtx bank,而这个bank 使用ibert ip测试,内回环,参考时钟100M,1.25gbsp,只有勾选qpll的时候内回环才会通过,不勾选则link不上,pll无法locked。参考时钟选择212.5mhz,4.25gbps,ip默认是不允许勾选qpll的,有一个通道显示link,但是速率是0gbps,其余通道无法pll locked.fpga其他模块功能正常使用,只是gtx无法实现通信。测量gtx相关的供电和时钟晶振未发现问题,是否可以确定gtx bank坏掉了??我的另一块原理一模一样板子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A:
GTH部分有针对MGT的电源    测试一下1.0V和1.2V是否正常
我曾经就烧过GTH部分   其他都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GTH部分有针对MGT的电源    测试一下1.0V和1.2V是否正常
我曾经就烧过GTH部分   其他都工作正常 ...

测过了,是正常的,我的也是别的工作都正常,想确定下来是这个问题,那就换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