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PSoC5/3的单片机,实现IAP功能的例子

楼主(2019-02-28):
求大佬解答

网友A:
PSOC3和PSOC5器件具有bootloader功能,就是单片机中的IAP(In System Programmar)功能,其技术原理是单片机的存贮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存放的程序的功能是通过某种接口与上位机通信获取数据并把数据写入另一部分存 贮器中,这部分成为bootloader程序,复位时该部分程序首先运行。另一部分的程序就是通常的单片机应用程序称为bootloadable程序。这 种功能可以在线升级bootloadable程序。上位机称为Host.目前PSOC3/5的Host只支持I2C、USB、UART。

显然在PSOC中需要设计bootloader和bootloadable两个程序。在产生的文件类型中可以选择。

若选择bootloader类型,需要引入I2C器件并配置其SCL和SDA引脚为内部上拉,在DWR文件的SYSTEM的BOOTLOADER的IO component选中该元件。编译下载即可。

若选择为bootloadable类型,与常规的应用设计雷同,只是在project->dependencies->bootloader中选择为上面的bootloader工程即可。

网友A:
上面是百度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百度找到的。

我找到了这个,我想要一个怎么配置的例子,没人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这个,我想要一个怎么配置的例子,没人会吗

估计这个用的人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