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阻值电阻和MOS管组成的电荷放大电路

楼主:
传感器内部为一个高阻值电阻具体阻值不太确定,应该是G级的,电桥没测出来,还有一个SOT23封装的IC,加上压电陶瓷片直接组成了IEPE接口的加速度传感器,请各位老师帮忙给分析分析不知道我的推断是不是正确?

搭了一个仿真电路,波形倒是能出来,可是电流源电流范围可调很小,电流大了小了都不行。电路参数是不是正确,应如何调节放大倍数,哪位大神再帮忙给分析一下!!

IEPE接口电路

IEPE接口电路

IEPE电路仿真

IEPE电路仿真

网友A(点评):
不能工作,交流等效可以工作,直流偏置点不能 建立。317组成恒流源负载。

楼主(2019-03-01):
怎么没人回应呢,电路是不是成立,能不能正常工作?哪位大神能给点建议

网友B:
你应该拆的是进口的IEPE的加速度传感器的
这个三极管市场上你找不到的,有很高的电压阈值和线性区,我们国内都是自己用其他的搭出来的

我们当时也找了很久 没有找到这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拆的是进口的IEPE的加速度传感器的
这个三极管市场上你找不到的,有很高的电压阈值和线性区,我们国 ...

是的,进口的传感器,电路很简单,但性能很好,价格也很贵。想尝试自己做,
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分享

楼主:
搭了一个仿真电路,波形倒是能出来,可是电流源电流范围可调很小,电流大了小了都不行。电路参数是不是正确,应如何调节放大倍数,哪位大神再帮忙给分析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搭了一个仿真电路,波形倒是能出来,可是电流源电流范围可调很小,电流大了小了都不行。电路参数是不是正确 ...

需要多个搭出恒压效果,才能不惧恒流供电的电流变化

网友C(2020-06-03):
这个电路我有,可以共同探讨,QQ741569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