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PWM的IO口输出电压怎么是1V,正常应该是3.3V啊?

楼主(2019-02-28):
    如题,28335PWM的IO口输出电压幅值为1V,波形是正常方波,就是幅值不对,DSP供电也正常,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找找大佬吧!!!!!

网友B:
我觉得可能是外面带的负载太重了吧

网友C(2019-03-30):
示波器操作正常吗,我之前就是因为示波器操作不当,误认为数据不对

网友D:
只能拿示波器看  不能拿万用表   拿万用表测试到的只是等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