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如何将外扩的SRAM作为一个超大数组的存储空间

楼主(2019-02-28):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DSP每一个循环采样结束以后,会记录144个数据,然后因为一些原因需要将这些数据保存下来,想到了定义一个二维数组,第一位是循环次数,第二位是数据。

然后就出现问题了,ebss太小了,外扩的SRAM有512K,请问如何将这个数组的定义在这个SRAM上?

目的是记录采样到的一大堆数据,如果不用数组,用结构体指针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A:
用指针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地址越界问题。

网友B:
配置好xintf接口或EMIF接口    直接基地址+偏移地址操作

网友C:
使用外部的存储器作为备份。

网友D:
这个很多的DSP都有外部的SDRAM

网友E:
保存到地址就行。

网友F:
使用的是什么DSP芯片呢

网友:
这个没有设计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E:
可以使用flash存储数据的

网友D:
楼主换个大一些的芯片就可以。

网友C:
不使用SD卡吗?

网友:
可以使用外部存储数据实现。

网友F:
现在的DSP内存可以支持比较大的数据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