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滴灌自动控制系统

楼主:
滴灌按作物需水要求,通过低压管道系统与安装在毛管上灌水器,将水和作物需要的养分均匀缓慢地滴入作物根区土壤中的灌溉方法。是一种节水、节肥、省工的高效的灌溉方式。传统的滴灌控制方式多为人工手动控制机械滴灌阀开与闭,或通过由 220V 市电供电的控制装置来对滴灌进行开环控制。人工手动控制存在操作繁琐、作业不便等缺点。而 220V 市电供电的控制装置也存在使用成本高,功耗大,灵活性差等弊端[3-6]。目前,微控制器,低功耗实时时钟,及低功耗点阵式液晶屏已在民用消费电子以及手持式通信设备等领域取得了广泛应用.

楼主(2019-02-28):
选用双稳态电磁阀与低成本传感器,对传统的滴灌控制进行智能化、自动化、低功耗的改进,主要工作内容:
(1)STM8 主控板的设计,包括 STM8S105x 最小系统的设计、时钟芯片工作电路的设计和相应的控制程序以及电源模块的设计。
(2)LCD 显示及太阳能采集面板的设计,包括 LCD 模块、太阳能充电控制模块、用户按键的硬件设计和相应的控制程序。
(3)基于 STM8 和时控系统的综合应用程序设计,包括主程序的设计,中断分配。休眠—唤醒机制设计和人机接口设计。∗

楼主:
在对滴灌作业自动控制的基础上,实现了低功耗运行与菜单式的人机界面。系统由 STM8 主控板,LCD 显示及太阳能采集面板,外部双稳态电磁阀三部分组成。其中 STM8 主控板由 STM8 微控制器模块,2.5V 基准电压源、实时时钟模块,H 桥电磁驱动电路,传感器接口,防雷保护电路,DC—DC 升压模块以及各种接口构成。LCD 显示及太阳能采集面板由 LCD 显示模块、用户按键、太阳能电池、充电控制模块组成。其中,实时时钟模块由 PCF8563 芯片与外围电路组成,LCD 模块由Nokia 5110 模块及外部控制电路组成,DC—DC 升压模块由 MAX608 芯片及外部电路组成。STM8 微控制器负责整个系统的主控与信息处理,并运行人机界面程序。

楼主:
以 STM8 微控制器为核心,微控制器根据传感器、时钟模块的信息结合用户配置,输出正确的控制信号。系统硬件总框图如图

楼主:
系统正常工作时,系统处于低功耗休眠模式,只有接收到实时时钟的报时信号或者受到用户按键触发才被唤醒进入正常运行模式,并通过 LCD、键盘与用户进行交互,或进行滴灌作业。

楼主:
系统总流程图如图

楼主:
STM8S105S4 最小系统电路图

楼主:
STM8F105S4 微控制器及最小系统
所涉及的低功耗滴灌控系统,可以看作是一个低功耗的时控系统,其硬件核心为微控制器。目前,此领域常用的微控制器总类很多,具有代表性有:TI(德州仪器)MSP430 系列,ATMEL AVR 系列,ST(意法半导体)STM8S 系列,Silicon(新华龙)C8051 系列。其中,ST(意法半导体)的 STM8S 系列微控制器,具有大容量存储系统与丰富的外设;工作电压范围为 2.95~5.5V适合在电池供电的设备上使用。且价格低廉,具有极高性价比。仅为 STM8S105S4 微控制器需提供电源和一个CPU 退偶电容[9-11],即可组成 STM8S105S4 最小系统.

楼主:
滴灌控制系统采用电池供电,电池电压的波动会对微控制器 AD 转换输出结果产生影响。因此需要设计一个稳定的参考电压源,以通过软件算法对 AD 转换的结果进行修正并对电池电压进行监测。采用 TL431 可调稳压管,采用其内部集成 2.5V 精密电压源

楼主:
低功耗 RTC 设计
实时时钟简称 RTC(Real Time Clock),为时控系统提供准确的参考时刻值,是时控系统不可缺少的部分。目前,时控系统中多采用专用低功耗时钟芯片并外加32768Hz 时钟振荡器和备份纽扣电池组成 RTC 电路。常用的时钟芯片有 DS12887、DS1302、PCF8563,基于成本以及低功耗的考虑,设计采用待机电流仅为 0.25 微安的 PCF8563 芯片[13]以及外部电路组成本系统的 RTC 电路。PCF8563通过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总线与微控制器连接并通过中断输出进行报时。

楼主:
RTC 电路图

楼主:
DC-DC 升压电路
采用电池供电,由于电池电压不足以驱动滴灌电磁阀,因此需要使用升压电路将 3V 的电池电压提升到9V~12V 以驱动滴灌电磁阀。采用 MAX608 芯片组成
的 DC—DC 升压电路。其中,MAX608_SWITCH 为 MAX608 芯片的使能端,在不需要进行升压时,可以关闭升压模块以降低系统功耗。

楼主:
MAX608 升压电路图

楼主:
低功耗双稳态电磁阀与 H 桥驱动电路设计
传统电磁阀加入自锁装置即构成双稳态电磁阀,不消耗电能的情况下保持常开与常闭两种稳定状态。由于双稳态电磁阀开启和闭合需要使用极性相反的脉冲电压进行驱动,采用 4 对三极管组成 H 桥作为双稳态电磁阀的驱动电路。其中 R17 与 C4 组成R—C 吸收电路,防止电磁阀开关瞬间产生的干扰信号对系统造成影响。当 H1 为高电平,H2 为低电平时,H桥中 Q3 和 Q8 导通,Q6 和Q7 呈高阻态,电流由 VOUT2流向 VOUT1,使电磁阀闭合;当 H1 为低电平,H2 为高电平时,Q3 和 Q8 呈高阻态,Q6 和 Q7 导通,此时电流由 VOUT1 流向 VOUT2,使电磁阀开启.

楼主:
H 桥双稳态电磁阀驱动电路图

楼主:
防雷保护电路
滴灌电磁阀供接与电磁阀的连接线如果暴露在室外容易在雷雨天气发生静电感应,产生高压,因此须要在电磁阀驱动电路上并联防雷保护装置。当电磁阀接口上由静电感应产生高压时,压敏电阻 R_V1、R_V2 由高阻态转变为导通态。使静电电压直接加在气体放电管 G1 上,使感应电荷迅速释放.

楼主:
防雷接口电路图

楼主:
Nokia 5110 液晶显示模块及工作电路
Nokia 5110 LCD 模块是一种具有 48 行84 列的单色点阵式液晶屏。其以飞利浦公司的 PCD8544 作为点阵控制器,通过 SPI 总线与微控制器单向通信,占用极少资源,且 Nokia 5110 LCD 工作时静态电流为微安级,非常适合在低功耗系统中使用。为节省电池电量,不开启LCD 的背光,因此只需为 LCD 提供电源并将 SPI 接口与 STM8 微控制器相连。

楼主:
Nokia 5110 LCD 工作电路

楼主:
太阳能充电控制电路设计
仅靠电池难以使滴灌控制系统正常工作,且频繁更换电池也会为使用带来极大不便,因此,采集太阳能电池对锂电池进行充电。由微控制器检测分压后的太阳能电池电压并通过 F3055L 开关场效应管控制太阳能充电的通断。

楼主:
PCF8563 时钟芯片
微控制器通过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总线与PCF8563 芯片进行半双工通信。其中,SDA(Serial Data)为双向串行数据线,SCL(Serial Clock)为串行时钟线,两条线必须用上拉电阻与正电源相连,数据只有在总线不忙时才可传送。

楼主:
PCF8563 寄存器访问流程图

楼主:
Nokia 5110 LCD
Nokia 5110 LCD 主控芯片为飞利浦公司的PCD8544。是低功耗的 CMOS LCD 控制驱动器,设计为驱动 48 行 84 列图形液晶。显示功能集成在一块芯片上,包括 LCD 电压及偏置电压发生器,并提供高速同步串行接口与处理器通信,因此只须很少外部元件。PCD8544 采用的是上升沿发送数据的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通信方式.

楼主:
Nokia 5110 LCD 数据传送时序图

楼主:
STM8 微控制器片内 EEPROM
STM8S105S4 微控制器片内集成 1K 字节可写保护的数据 EEPROM,并可以在向数据 EEPROM 写入数据的同时可以从程序存储器读取数据,优化运行时间。
在 STM8S105S4 微控制器内部 RAM 中以长度为127 的一维字节数组的形式划分出一块专用缓存,用于EEPROM 块编程。需要存储用户设置时,只需要将数据按照预先设定好的格式放入缓存,再调用块编程指令,将片内缓存区的内容快速写入 EEPROM 中。对EEPROM 数据进行读取时,则从 EEPROM 数据块的起
始地址开始逐字节读取数据并放入缓存中,直到读到预先设定的结束标志.

楼主:
STM8 微控制器低功耗模式
STM8 系列微控制器提供 4 种低功耗模式:等待模式、开启调压器的活跃停机模式、调压器关闭的活跃停机模式、停机模式。四种低功耗模式的工作电流[18]如表示。

楼主:
STM8 微控制器片内模拟—数字转换器驱动程序
STM8 微控制器内部集成了两个 10 位逐次比较型AD(Analog—Digital)转换器,ADC1 与 ADC2,A/D转换的各个通道可以执行单次和连续的转换模式。
选用ADC1 的单次扫描模式完成对传感器信及其他模拟电压号采集。ADC1 工作前必须打开 ADC 片内时钟,并将对应端口配置为开漏输入。

楼主:
IAR 集成开发环境及 STM8 固件库
IAR 集成开发环境(IAR Embedded Workbench)是由 IAR System 所提供的一整套用支持用 C、C++及汇编语言构建与调试嵌入式应用程序的 PC 软件开发环境,软件开发环境为 IAR for STM8 V1.2,硬件调试器为ST-LINK。STM8 固件库(STM8S/A Standard Peripherals Library),是由 ST(意法半导体)公司所提供,包含STM8S与STM8A系列微控制器所有片内标准外设驱动程序的完整代码包。使用该固件库可以极大提高基于STM8 的嵌入式应用开发效率,并提高应用程序的可移植性.

楼主:
主程序设计及中断设置
软件总体流程如图示,主程序仅仅负责在上电复位时调用系统初始化子函数对系统进行初始化,并启动用户界面子程序。系统使用以下中断:(1) 连接 PCF8563实时时钟模块外部中断输出引脚的 GPIOE 中断。(2)连接用户按键的 GPIOA 中断。(3)定时器中断。(4)所开启的中断全部可以将 CPU 从停机模式唤醒。用定时器进行空闲时间计时,其中 GPIOA 和定时器中断在进入停机模式前开启,退出停机模式时关闭。

楼主:
休眠—唤醒子程序设计
进入停机模式只需要调用在 STM8 固件库 stm8s.h文件中的宏定义 halt()。进入停机状态之后,时钟自动切换为内部低速时钟,在停机模式下,所有寄存器与 RAM的内容保持不变,默认情况下时钟配置也保持不变,因此不需要手动修改时钟配置,只需要在进入停机模式前和退出时设置用户定义的状态标志即可。

楼主:
低电压检测子程序
选用的 STM8S105S4 微控制器基于中 AD 转换器以电源电压作为参考,当输入电压等于电源电压时,AD转换器输出等于 65344。因此,对电源电压的检测需要借助设计的 2.5V 的高精度参考电压源。设参考电压源的转换结果为 c,电源电压的计算公式如下:VDD = 2.5 / c × 65344

楼主:
基于 Nokia 5110 LCD 人机接口设计
基于 LCD 与按键的人机接口设计实质上就是一个用状态机维持的 LCD 界面显示程序。由用户按键与定时器中断负责状态切换与命令传送。人机接口状态转换
如图 示。提供的用户按键为上、下、确定、取消,分别对应状态图中的 Up,Down,OK,Cancel 事件。

楼主:
实时时钟与 LCD 模块的驱动验证
读取 PCF8563 时间并用 LCD 显示结果如图示。说明 LCD 与 PCF8563 驱动运行正常。

楼主:
EEPROM 驱动验证
使用 EEPROM 数据保存子程序将0~127 的 ASCII 码写入 EEPROM,程序运行后用 ST Visual Programmer 工具将 STM8 芯片内部 EEPROM 数据读出全部读出,结果如图 示,从结果中可以看出,用户定义的数据已经全部成功写入 EEPROM。

楼主:
AD 转换器驱动验证
用 3.3V 稳压电源为系统供电时,通过 AD 转换程序对 2.5V 参考电压源进行 AD 转换后的结果是 2.501V,与输入一致,AD 转换器工作正常。

楼主:
STM8 的低功耗滴灌控制系统。实现了传统滴灌控制器全部功能,也实现了系统的低功耗运行及用 LCD 与按键实现了菜单式的人机接口,提高系统的人性化程度。围绕“低功耗和定时控制”重点,阐述了相应的设计方案,开发方法和开发过程,总结如下:(1)系统设计中必须选用宽电压工作范围的器件,以适应电池供电的要求。
(2)电路板布线时,必须注意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的分布及流向,采用正交策略及最短路径策略,有效避免了串扰。
(3)主程序进行时序模拟时必须关闭中断,以免被干扰。
(4)用有限状态机实现人机接口,可以使界面显示稳定,易于扩展。实现过程中必须关注系统堆栈深度,防止溢出。
(5)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是网络化、多路控制、加装比例适配器实现水肥一体化自动滴灌。

网友A:
这个项目不错啊

网友B:
实际用到工程上怎么做呢

网友C:
反馈信号是如何采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