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继电器工作原理和特性

楼主(2019-02-28):
电磁式继电器一般由铁芯、线圈、衔铁、触点**等组成的。只要在线圈两端加上一定的电压,线圈中就会流过一定的电流,从而产生电磁效应,衔铁就会在电磁力吸引的作用下克服返回弹簧的拉力吸向铁芯,从而带动衔铁的动触点与静触点(常开触点)吸合。当线圈断电后,电磁的吸力也随之消失,衔铁就会在弹簧的反作用力返回原来的位置,使动触点与原来的静触点(常闭触点)吸合。这样吸合、释放,从而达到了在电路中的导通、切断的目的。https://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90228/5d8ca61446c843549e183f1aa6fddd3f.pngG3TB-I系列-固态继电器一、 热敏干簧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热敏干簧继电器是一种利用热敏磁性材料检测和控制温度的新型热敏开关。它由感温磁环、恒磁环、干簧管、导热安装片、塑料衬底及其他一些附件组成。热敏干簧继电器不用线圈励磁,而由恒磁环产生的磁力驱动开关动作。恒磁环能否向干簧管提供磁力是由感温磁环的温控特性决定的。二、 固态继电器(SSR)的工作原理和特性固态继电器是一种两个接线端为输入端,另两个接线端为输出端的四端器件,中间采用隔离器件实现输入输出的电隔离。固态继电器按负载电源类型可分为交流型和直流型。按开关型式可分为常开型和常闭型。按隔离型式可分为混合型、变压器隔离型和光电隔离型,以光电隔离型为最多。1、继电器结构继电器一般由铁芯、线圈、衔铁、触点**等组成的。2、继电器原理接通电源后,会产生电磁效应,电磁力就会吸引衔铁,让它接触到铁芯,带动衔铁的常闭触电与常开触点吸合,在电流切断后,电磁的吸力也就没有了,衔铁就又返回到原来的位置,将电路切断。三、 继电器选购注意事项1. 接点类型及接点负荷的选择选择电磁式继电器接点类型及接点负荷:同一种型号的继电器通常有多种接点的方式可供选用(电磁继电器有:单组接点、双组接点、多组接点及常开式接点、常闭式接点等),应选用合适应用电路的接点类型。2. 额定电流的选择选择电磁式继电器线圈的额定工作电流:用晶体管或集成电路驱动的直流电磁继电器,其线圈额定工作电流(普通为吸合电流的2倍)应在驱动电路的输出电流范围之内。3. 体积大小的选择选择电磁式继电器适宜的体积:继电器体积的大小通常与继电器接点负荷的大小有关,选用多大致积的继电器,还应依据应用电路的请求而定。4. 线圈电源电压的选择选择电磁式继电器线圈电源电压:选用电磁式继电器时,首先应选择继电器线圈电源电压是交流还是直流。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压普通应小于或等于其控制电路的工作电压。

网友A:
[em:4:][em:4:][em:4:][em:4:][em:4:]

网友B:
很清楚,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C(2020-02-22):
我起来了 哈哈 刚才迷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