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3499(LTBRC)

楼主(2019-02-28):
第一批买的芯片好用 后来换了三家买的都不行 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电路有问题了 输入是充电电池(3.7-4.2V)上电之后电感直接就和地短接了 然后芯片烫的不行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A:
应该不是电路出问题吧,如果电路出问题,那你第一批次也出问题了,是不是电路板子有问题,检测一下

网友A:
很多时候是板子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电路出问题吧,如果电路出问题,那你第一批次也出问题了,是不是电路板子有问题,检测一下 ...

电阻参数都是正确的 板子也没啥问题啊

网友A:
如果这样那就是芯片问题咯

网友A:
现在市面上很多假芯片

网友B:
发个实物照片来看看?
每个批次的芯片丝印 字体 颜色 深浅?

网友B:
再者 升压 一般不建议使用钽电容了

网友C:
这个芯片是linear的,如果芯片是正规平台或者代理商买的,那应该不会有假货。对应规格书看看电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余量是否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