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漏极开漏电路上拉电阻的选择的疑问

楼主(2019-02-28):
1.大家都知道漏极开漏电路想要获得特定的电平,需要加上合适的上拉电阻,百度搜索这个电阻选取的计算方法,千篇一律的给出选取1-10K之间,我想问下有没有具体的计算方法?
下图以“TPS7B68xx-Q1500mA40V高高电电压压超超低低静静态态电电流流看看门门狗狗LDO”为例,请广大的坛友帮忙给出计算上拉电阻的方法。
其中WDO是漏极开漏引脚,VOL=0.4V Iwdo=5mA 假如我上拉到+5V:Rp=(5-0.4)/5=0.92K,是不是意味0.92K的电阻呢? 但是实际规格书给出的值为10K,这是什么原因呢?

2.关于比较器,通常为漏极开漏形式,是不是也是按照这种方法计算呢?
3.其中我有用到另外一颗芯片,芯片中给出最小值为1.6mA,最大值为15mA,我想问下为什么要给出最小值呢?这样的电路不是考虑最大的灌电流,担心电流过大而烧坏芯片尔设计的吗?所以只需给出最大电流值,在设计当中不允许超出此规定的值即可,为什么给出最小值的定义呢?假如给出最小值这样的IO我上拉电阻该怎样计算才是正确的呢?

楼主:
我去帖子长度被限制为最大30000字,自己写了好多,也删除了好多,希望大家踊跃发言讨论

网友A:
人家规格书是 Iwdo=5mA时,VoL最大是0.4V. 所以上拉当然是可选的,比如那当Iwdo=1mA,上拉电阻值更大,那Vol 最大应该还不到0.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规格书是 Iwdo=5mA时,VoL最大是0.4V. 所以上拉当然是可选的,比如那当Iwdo=1mA,上拉电阻值更大,那Vo ...

是这样的,那会不会存在到时候拉不高的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规格书是 Iwdo=5mA时,VoL最大是0.4V. 所以上拉当然是可选的,比如那当Iwdo=1mA,上拉电阻值更大,那Vo ...

那也就是说最小的电阻值是这样,可是如果电阻很大,管子的漏电流会导致拉不到这种情况吧

网友B:
跟负载有关系。太大的电阻,拉不动负载
跟速率有关系。太大的电阻,上升沿慢,速率上不去
跟分布电容有关系。如果走线很长,分布电容就大,上升沿就慢
只看电流就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负载有关系。太大的电阻,拉不动负载
跟速率有关系。太大的电阻,上升沿慢,速率上不去
跟分布电容有关系 ...

没有只看负载,不过他们给的这些指标,没有用到,不知道实际这些电流指标,该怎样应用到具体当中。

网友B:
"VOL=0.4V Iwdo=5mA"和“实际规格书给出的值为10K”是两件事情,不要混淆

网友B:
“另外一颗芯片,芯片中给出最小值为1.6mA,最大值为15mA”——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颗芯片,芯片中给出最小值为1.6mA,最大值为15mA”——这是什么芯片 ...

其他芯片,不是这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L=0.4V Iwdo=5mA"和“实际规格书给出的值为10K”是两件事情,不要混淆

恩恩,那实际计算选型,要参考什么标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颗芯片,芯片中给出最小值为1.6mA,最大值为15mA”——这是什么芯片 ...

其他的芯片,和这颗不是同一颗,只是看到这个指标

楼主:
难道就这样都没人回答吗?

网友C:
Rp=(5-0.4)/5=0.92K,是不是意味0.92K的电阻呢?
意思是说上拉电阻必须大于 0.92K

最大可以多少呢, 看IC输入信号的电流, 比如举例 上拉最低电压3V, 电流0.1mA, 那么电阻最大为  (5-3)/0.1 = 20K

这个上拉电阻的可选范围就是 0.92K  - 2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Rp=(5-0.4)/5=0.92K,是不是意味0.92K的电阻呢?
意思是说上拉电阻必须大于 0.92K

3V 0.1mA在哪个指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Rp=(5-0.4)/5=0.92K,是不是意味0.92K的电阻呢?
意思是说上拉电阻必须大于 0.92K

0.1mA在哪里找到这个指标的依据呢?

网友D(点评):
3v 0.1ma是举例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0.1mA在哪里找到这个指标的依据呢?

6楼已经回答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