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4051的输出端能接地吗?

楼主(2019-02-28):
(无正文)

网友A:
看信号频率,4051好像是低速模拟开关, 输出接地也可以啊,串个电阻限流不就好了

网友B:
太能了,我用CD4051采集过400路,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能了,我用CD4051采集过400路,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呀。

是输出对地吗?400多路,那岂不是要50个40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信号频率,4051好像是低速模拟开关, 输出接地也可以啊,串个电阻限流不就好了 ...

只是直流信号,4051的带宽足够,关键是其Ron可能会对采样值影响较大,你串电阻岂不是更影响了采样的结果。

网友C:
看你的图,并不能用4051

网友D:
多路采集,本身就得使用多路选1的模拟开关来做最合适。4051是典型的8选1,更多路的,必须通过扩展接联,
比如48路选1,那么,你必须把6个4051放下面,输出再通过一个4051,6选1,完成48选一。
设计时候,必须注意多选开关导通电阻对精度的影响,至于4051,随便哪个输出输出接地,都是允许的,它不是逻辑输出器件,只是一个模拟开关,开关嘛,接什么不是接啊,只要不超过指标就行。

网友E:
模拟开关无论是开或关,模拟开关的输入、输出脚电压都在VSS~VCC供电电压之间就符合要求,否则模拟开关会漏电甚至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图,并不能用4051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路采集,本身就得使用多路选1的模拟开关来做最合适。4051是典型的8选1,更多路的,必须通过扩展接联,
比 ...

谢谢,之前都是使用输出不是接地方式,这次接地按照理解是可以的,就是没有实际使用过,所以问问。昨天我随便找个空板试了下,导通时压降较大,目前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F(点评):
HC4051导通电阻小些电阻。还有更加专业的开关,电阻更小。一般电路设计失误才会对导通电阻要求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开关无论是开或关,模拟开关的输入、输出脚电压都在VSS~VCC供电电压之间就符合要求,否则模拟开关会漏 ...

恩恩,在范围内,就是这种倒地的没有用过,没有底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之前都是使用输出不是接地方式,这次接地按照理解是可以的,就是没有实际使用过,所以问问。昨天我 ...

你到底想要测试什么信号?电压还是电阻,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到底想要测试什么信号?电压还是电阻,范围是多少?

测电压呀,什么就测模拟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电压呀,什么就测模拟信号。

测电压用4051就对了,多高电压都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电压用4051就对了,多高电压都能测。

对地这种方式没有用过,只用过直接输出AD采集的方式,所以问问大家的意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地这种方式没有用过,只用过直接输出AD采集的方式,所以问问大家的意见
...

https://bbs.21ic.com/icview-2631320-1-1.html
我给你画了个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模拟开关无论是开或关,模拟开关的输入、输出脚电压都在VSS~VCC供电电压之间就符合要求,否则模拟开关会漏 ...

错,是不能高于Vdd,不能低于Vee

网友C:
抱歉。看错了。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2631320-1-1.html
我给你画了个图。

谢谢您,看了您的图,和我这个应用是有区别的。还有4051内部带有钳位,不需要外部加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看错了。可以的。

没事的,只是输出到地这种方式没有用过,心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看了您的图,和我这个应用是有区别的。还有4051内部带有钳位,不需要外部加钳位。 ...

内部钳位能力有限,超过1mA的钳位电流就会导致4051烧毁。你都不说你要测试的电压范围,电阻大小???

网友G:
74HC4051导通阻抗是比较大,有国产新型的模拟开关导通阻抗小一些,5V供电时在50欧姆以内。
要减小这个导通阻抗的影响很容易,模拟开关的输出加一级运放跟随即可。

网友G:
数据口包括控制口内部都有等效ESD保护二极管,能承受的电流不大也不小,应用上限制在10mA内最安全,当然这个值余量还大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钳位能力有限,超过1mA的钳位电流就会导致4051烧毁。你都不说你要测试的电压范围,电阻大小??? ...

1mA???我用的最大输入钳位电流为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G:
74HC4051导通阻抗是比较大,有国产新型的模拟开关导通阻抗小一些,5V供电时在50欧姆以内。
要减小这个导通 ...

这电阻和输入信号的电压也有关系,在50欧姆以内的真的很少(5V供电),我看的某国外品牌,导通电阻(RON)为10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据口包括控制口内部都有等效ESD保护二极管,能承受的电流不大也不小,应用上限制在10mA内最安全,当然这 ...

规格书上给的为20mA,一般不会让他超过5mA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电阻和输入信号的电压也有关系,在50欧姆以内的真的很少(5V供电),我看的某国外品牌,导通电阻(RON ...

提个个邮箱,我发你资料看看

网友H:
可以的,但要注意了哈,有点电阻好像来这,但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提个个邮箱,我发你资料看看

ssrs08@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的,但要注意了哈,有点电阻好像来这,但不大

是有RON,但是确实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