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一个差分放大的输出问题

楼主(2019-03-01):
电路如图所示,现在PT100没接的情况下,OP07正负输入端相同电压,在刚开始搭建电路时,测试时也符合情况输出电压为20mv左右,现在做样后发现,输出电压比测试时高出很多有将近200mv,弄了一段时间,发现一个情况:调小R434和R433的阻值(实际两个阻值为270R),可以将输出电压降下来,这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输出电压过高的情况?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A:
首先431本身就有一定的差异性,不同的型号对应的输出误差,大的能到±50mv,小的大概±10mv左右。然后查一下你自身的电路选用的电容参数对不对。

说错了 不是输出电流 是431的Ika电流。。
电容的取值取决于你输出电流大小,你的两个电阻变小了之后回复正常应该是电流发生改变了。

网友B:
问题关键在VCC_Sensor。这个电源电压足够高(5V 或 3.3V???),输出内阻小,可以提供足够的电流。楼主Vref电路设计不好,改为两个1mA恒流源分别激励R401、R402的上端。

网友C:
零碎太多

网友D:
温飘太大了,能飘到你欲仙欲死的程度。

网友C:
一不计算,二不测量。只提问题不动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