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下,电路中什么时候需要隔离啊

楼主(2019-03-01):
有一个单片机电路,需要控制一个5v 最大电流2A的器件,电源用的是lm2596,需要隔离电路吗。

网友A:
隔离不隔离是根据你的要求和负载类型确定,不是其它人给你能确定的;
负载类型:阻性负载一般不会有大干扰,感性负载容易产生干扰,还有负载线的长度,等等;
要求:要求低,死个机,冒个烟都无所谓,大不了换个元件,那就不隔离;
         要求高,那就考虑能做的保险都要加上,当然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不隔离是根据你的要求和负载类型确定,不是其它人给你能确定的;
负载类型:阻性负载一般不会有大干扰 ...

非常感谢!

网友B:
沙发说的对,具体要根据负载和应用场合来选择。
用lm2596输出2A电流一般问题不大,注意电感的选用就可以。

网友C:
按照你的描述,应该是电机之类的负载吧 建议做隔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的描述,应该是电机之类的负载吧 建议做隔离

借楼请教一下:直流电磁阀负载需要做隔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借楼请教一下:直流电磁阀负载需要做隔离吗

用继电器就行  隔离的

网友E:
要求高,那就考虑能做的保险都要加上,当然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