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help!DSP5509的USB自启动加载

楼主(2019-03-01):
想学画一个5509的板子直接通过USB加载程序,但是不清楚原理和设置方法,求一些相关资料!感激不尽

网友A:
找找论坛相关帖子

网友B:
你指的USB加载就是直接将仿真器做到板子上是吧
有XDS100V1 V2等的原理图可以参考

网友B:
重点是基于FTDI芯片实现的USB-JTAG固件的烧写

版主的话真是让人茅塞顿开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