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PH传感器

楼主(2019-03-01):
各位大神,请问有没有能插入土壤中的PH传感器,方便,便宜的i类似于K型热电偶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1&abbucket=16

这是湿度传感器,不是PH传感器呀哥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真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还想请教一下,就是我想用主模块去控制它进行检测,就像热电偶一样,数值可以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55.1f3b2b8f1sO8vc&id=577687922760&ns=1&abbucket=16# ...

有这样的吗?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有点贵,哈哈,有本事把几十元一体化那个拆开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406e2b8fv8hcYS&id=569085810880&ns=1&abbucket=16 ...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