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物联网的LED路灯控制器设计

楼主(2019-03-01):
基于物联网的LED路灯控制器设计

    摘要: 针对目前LED 路灯缺少智能控制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物联网嵌入式技术的LED 路灯控制器设计方案。路灯主控器采用嵌入式AVR 芯片结合CDMA 与ISM 无线通信,实现了对路灯节点的有效远程及本地控制。采用光敏电阻作为光强传感器,通过节点MCU 模块的控制,实现了调光功能。 实验证明,本文设计的LED 路灯控制器能有效实现智能控制。

  目前,所使用的大功率LED 路灯大部分都是简单的直接照明,缺少必要的智能控制,或者有些虽然具备有智能控制的功能,但是却不能自动检测路灯的照明状况,也不能方便地对路灯进行远程及本地调控。 并且现有的照明管理系统大都采用有线电缆控制照明灯具,对LED 路灯进行调控,通信协议比较复杂,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都比较高。 本文将物联网嵌入式技术引入路灯控制器,实现LED 路灯的智能控制。

  物联网,是指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如射频识别( RFID) 装置、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种种装置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将沟通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之间的沟通连接扩展到人与物( Human to Thing) 和物与物( Thing to Thing) 之间的沟通连接。 发展物联网的关键在于射频标签、传感器、嵌入式系统及传输数据计算等领域。 其中,嵌入式系统是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软硬件可裁剪,适用于应用系统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有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 嵌入式系统是物联网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物联网内的所有个体都需要嵌入式系统来传输和处理处理信息,嵌入式系统的好坏将直接影响物联网的运做。

  1 路灯控制系统

  本文设计的路灯控制系统由3 个控制层、2个通信层组成。 系统的结构如图1 所示。 操作人员通过监控软件或手机将需求数据发送到CDMA网络进而传送给路灯主控器; 路灯主控器对接收数据分析、处理,并通过自组ISM 无线网络将数据送给节点控制器; 节点控制器做出响应并发出返回数据,数据按原路径返回给操作人员。 本文设计了系统核心部分: 智能路灯控制器,包含了主控器及节点控制器的设计。

  图1 路灯控制系统结构图

  2 主控器设计

  主控器包括: ATmega128 主控模块、CDMA 通信模块、ISM 通信模块、显示输入模块,结构图2所示。

  图2 主控器结构图

  2. 1 主控模块

  在主控模块采用核心板设计,结构如图3 所示。

  图3 主控模块结构图

  主控芯片采用AVR ATmega128 芯片。 ATmega128是高性能、低功耗的AVR8 位微处理器,它的运行速度快,大多数指令可以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 寿命: 10, 000 次写/擦除周期; 具有独立锁定位、可选择的启动代码区; 通过片内的启动程序实现系统内编程; 真正的读- 修改- 写操作硬件乘法器只需两个时钟周期; 具有128K 字节的系统内可编程Flash; 4K 字节的内部SRAM; 可以对锁定位进行编程以实现软件加密; 具有JTAG 接口,方便程序在线调试、下载; 两个可编程的串行USART; 可工作于主机/从机模式的SPI 串行接口。

     2. 2 CDMA 模块

  CDMA 模块内部封装了完善的TCP /IP 等协议栈,可为远程无线传输提供透明的TCP /IP 通道,主要完成主控器与远程控制中心通信,完成指令数据的双向传输。 CDMA 模块与主控器通过UART1 双向传送数据。 本系统选用电信公司提供的CDMA 模块,通过MAX232 电平转换芯片和ATmega128 的UART1 口相连,实现全双工的数据通信。 模块采用5V 供电,ATmega128 的PD6 口经MAX232 电平转换芯片转换后接到模块的DTR.

  DTR 信号用来通知CDMA 模块准备发送数据还是发送已经结束。

  2. 3 ISM 通信模块

  ISM 通信模块主要完成主控器与节点控制器通信,模块芯片及接口如图4 所示。

  图4 ISM 模块芯片及接口设计

  本文选用nRF24l01 作为ISM 通信模块无线收发芯片。 nRF24l01 芯片是工作在2. 4 ~ 2. 5GHz 世界通用ISM 频段的单片无线收发器芯片,无线收发器包括: 频率发生器、增强型SchockBurstTM 模式控制器、功率放大器、晶体振荡器、调制器解调器、输出功率、频道选择和协议的设置可以通过SPI 接口进行设置。 它具有内置链路层,自动应答及自动重发功能、地址及CRC 检验功能、数据传输率1 或2Mbps、SPI 接口数据速率0 ~ 8Mbps、125 个可选工作频道。 芯片具有极低的电流消耗,当工作在发射模式下发射功率为- 6dBm 时电流消耗为9. 0mA,接收模式时为12. 3mA.

  2. 4 显示输入模块

  本文选择TFT034 触摸液晶模块用作显示及控制指令输入。 TFT034 采用四线电阻触摸屏作为输入,320x240 像素的8 位数据的256 彩色LCD屏作为显示输出。

  320x240 像素的8 位数据的256 彩色LCD 屏,显示一屏所需的显示缓存为320 × 240 × 8bit,即76800 字节,在显示中每个字节,对应着屏上的一个像素点,因此,8 位256 彩色显示的显示缓存与LCD 屏上的像素点是字节对应的。 每个字节中又有RGB 格式的区分,既有332 位的RGB,又有233 的格式。 在彩色图象显示时,首先要给显示缓存区一个首地址,这个地址要在4 字节对齐的边界上,而且,需要在SDRAM 的4MB 字节控制之内。 它是通过配置相应的寄存器来实现的。 之后,接下来的76800 字节,就为显示缓存区,这里的数据会直接显示到LCD 屏上去。 屏上图像的变换是由于该显示缓存区数据的变换而产生的。 触摸液晶屏通过26脚排线与主控器相连,主控器IO 口数据可直接驱动触摸液晶屏模块。 四线触摸屏坐标获取通过AD7843 采集实现,程序代码如下:

  void int0_isr( void) {

  Coor_Y1 = Measure_Coordinate( 0xd6) ;

  Coor_Y1 = ( Coor_Y1 > > 4) &0x0fff;

  Coor_X1 = Measure_Coordinate( 0x96) ;

  Coor_X1 = ( Coor_X1 > > 4) &0x0fff;

  Coor_Y = ( unsigned int) ( ( unsigned long int)( Coor_Y1 - Y_T) * 320 /( Y_B - Y_T) ) ;

  Coor_X = ( unsigned int) ( ( unsigned long int)( Coor_X1 - X_T) * 240 /( X_B - X_T) ) ;

  PutPixel( Coor_X,Coor_Y,_RED_COLOR) ;

  EIFR| = ( 1 < < INTF0) ; / /clr extend ints flag bit}

  unsigned int Measure _ Coordinate ( unsigned char Control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Coordinate;

  CLR_AD7843_CS( ) ;

  for( i = 0; i < 8; i + + ) {

  CLR_AD7843_CLK( ) ;

  if( ControlByte&0x80) SET_AD7843_DI( ) ;

  else CLR_AD7843_DI( ) ;

  ControlByte = ControlByte < < 1;

  SET_AD7843_CLK( ) ;

  CLR_AD7843_CLK( ) ; }

  while( AD7843_BUSY_FLAG = = 0) ;

  CLR_AD7843_DI( ) ;

  for( i = 16; i > 0; i - - ) {

  CLR_AD7843_CLK( ) ;

  SET_AD7843_CLK( ) ;

  Coordinate < < = 1;

  if( AD7843_DO_STATE)

  { Coordinate | = 0x0001; } }

  SET_AD7843_CS( ) ;

  return( Coordinate) ; }

  3 节点控制器设计

  节点控制器包括: MCU 控制模块、调光模块、无线通信模块,结构如图5 所示:

  图5 节点控制器结构图

    3. 1 MCU 控制模块

  MCU 控制模块采用STC89C52 芯片。

  STC89C52 是一种低功耗、高性能CMOS8 位微控制器,具有8K 在系统可编程Flash 存储器。 使用高密度非易失性存储器技术制造,与工业80C51产品指令和引脚完全兼容。 片上Flash 允许程序存储器在系统可编程,亦适于常规编程器。 在单芯片上,拥有灵巧的8 位CPU 和在线系统可编程Flash,因此满足节点控制芯片的要求。 模块结构如图6 所示。

  图6 MCU 控制模块结构图

  3. 2 调光模块

  调光模块实现感光与调光功能。 因为光敏电阻在黑暗环境里电阻值很高,当受到光照时,光敏电阻阻值下降,光照愈强,阻值愈低,入射光消失后,光敏电阻的阻值也就逐渐恢复原值。 因此采用光敏电阻作为感光传感器,由ADC0832 芯片将光敏电阻接收的光强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输入到MCU 控制器中; MCU 控制器内部经过编程对输入的灯具工作参数进行分析判断,然后发出控制信号,控制恒流驱动电路输出电流的大小,从而控制LED 灯的亮度,进而达到智能调控LED 灯具的目的。

  考虑到设计选用的为直流LED 路灯,参数为: 功率28 瓦; 电压AC100 - 280V; 功率因数> 0. 95 ; LED 颜色正白,暖白; 光通量2800 -12600LM; 色温3000—7000K ; 灯具效率90% ; 驱动电源恒流驱动45V 1. 5A 直流; 命50000 小时以上; 防护等级IP65 ; 工作温度- 35oC - 80oC ;工作湿度10% - 90%,因此需设计符合参数要求的直流调光电路。

  直流调光方法常用的有: 调节正向电流的方法; 脉宽调制( PWM) 来调光。 调节正向电流的方法具有以下缺点: 调正向电流会使色谱偏移; 有时会出现使恒流源无法工作的问题; 长时间工作于低亮度有可能会使降压型恒流源效率降低温升增高而无法工作; 无法得到精确调光。 因而本文采用PWM 调光方法。

  本文采用DN0112 芯片设计了PWM 调光模块。

  DN0112 芯片是用于直流LED 灯的连续触摸IC 芯片,它通过输出PWM 可使灯光亮度在3% ~100%间无级调节,可使LED 路灯实现平滑的亮暗调节。 本文设计单片机P0. 3 输出调光控制信号,实现对DN0112 调光芯片的控制,使调光芯片可根据单片机输出的控制信号实现LED 灯开关、调光。

  4、结论

  本文设计了路灯主控制器及节点控制器,通过CDMA 通信实现了远程指令数据有效传输,通过自组无线传感网实现了主控制器与节点控制器指令数据的传输,给出了触摸液晶屏坐标点采集程序,通过对光强信号的采集设计了调光电路,完成了物联网的传感数据采集、嵌入式数据传输及处理,将物联网嵌入式技术引入到LED路灯控制器中。 实验证明,本文设计的路灯控制器能有效实现智能控制,取得了较好的节能、降耗效果。

楼主:


网友A: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通信链路呢?

网友B:
LED路灯控制很多的方案可以选择。

网友C:
物联网时代:LED智能照明发展

网友D:
交互设计体感灯光装置吗?

网友E:
利用物联网技术、有线/无线通讯技术、电力载波通讯技术、嵌入式计算机智能化信息处理,以及节能控制等技术组成的分布式照明控制系统

网友F:
汇编编程+无线传输=物联网(LED灯的网络开关)

网友G:
物联网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

网友H:
智能控制更偏向于一个方向

网友I:
特殊场合的远程开关控制

网友J:
通过接入RGB控制盒去控制LED灯的变色?

网友F:
现在正处于从照明控制到照明自动控制阶段。

网友A:
是物联网的zigbee的组网吗?

网友E:
实现对照明设备的智能化控制。

网友B:
直接使用继电器控制LED通断即可。

网友D:
智能物联网节能LED灯

网友C:
万物互联的物联网IOT的时代

网友J:
物联网对数据的安全性要求较高

网友I:
智能开关只能控制LED灯的开/关

网友H:
物联网时代来了,LED照明该往哪个方向走?

网友G:
RFID、条码、传感器、电路、通信、软件编程、单片机等一大堆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