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RAM无法写入超过79的数据?!

楼主(2019-03-01):
在调试DS1302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不知道解决办法,发帖求助。
在操作DS1302的RAM时,如果输入的数值1-79能正常显示1-79,但是如果输入超过79就不能正常显示,显示结果为X-80,比如
写入80则输出为0,
写入81则输出为1,
写入82则输出为2,
....................
写入99则输出为19,
还请教是什么原因呢?
源代码如下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x=99;
    Initial_096OLED();
    while(1)
    {
        Write1302 (WRITE_PROTECT,0X00);           //禁止写保护
        Write1302 (0xC2,((x/10)* 16 + x%10));           //将x转换为16进制写入RAM
                Write1302 (WRITE_PROTECT,0x80);          //允许写保护
                OLED_xianshi(Read1302 ( 0xc3)/10,Read1302 ( 0xc3)%10);  //显示
                /*如果x为1-79,能正常显示,但是如果x为80-99则显示结果为x-80,比如x为89,结果为9,x为99结果则为19*/
        }
}

网友A:
你琢磨一下你的写入读出两次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琢磨一下你的写入读出两次转换。

转换应该没有问题,不然1-79也不会正常显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换应该没有问题,不然1-79也不会正常显示呢?

80,写的时候是128,读出来也是128,但你显示的时候是OLED_xianshi(12,8);
不明白你为啥要这样设计

网友B(点评):
一眼看出问题了,我还得看半天。。。差距。。

网友B:
Write1302 (0xC2,((x/10)* 16 + x%10));           //将x转换为16进制写入RAM//我总觉得的这里有猫腻呢?
按这个公式,你10进制写入后的数值,10进制的99就是(9*16+9)=153,变成了16进制的0x99
读出的16制0x99要变成10进制的99,应该 是0x99/16+0x99%16才对啊,按你的Read1302 ( 0xc3)/10,Read1302 ( 0xc3)%10公式,数据值是15,3
我没有算错吧?
你的OLED_xianshi(x,x)应该是只能显示2个数字,那么3个数字你该如何显示 出来呢?
OLED_xianshi(Read1302 ( 0xc3)/10,Read1302 ( 0xc3)%10);//这里是要读2次1302的感觉。

网友C(2019-12-13):
引用 楼主:
转换应该没有问题,不然1-79也不会正常显示呢?

解决没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C:
1302读写程序有问题,换

网友D:
1302读写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