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问题求助

楼主(2019-03-01):
各位大佬,小弟做了一款以太网产品,ESD接触6kv放电时,若静电从水晶头上靠近LED侧注入,PHY芯片会直接被打死,从水晶头其他位置注入则不会有问题。
目前信息如下:
1;水晶头自带隔离变压器,所以设计时未加变压器
2;怀疑干扰从LED进入,故摘除LED并且切断PCB上走线后,现象依旧
3;差分走线上有加TVS L30ESDL5V0C3-2

感谢大佬帮忙

http://www.szxltdg.com/祥隆泰电子,专注贴片功率电感,共模电感。

楼主:
LINK就是LED的驱动引脚吧?加RC滤波。R要用大尺寸的,比如1206,C的接地路径要最短。

楼主:
诚信求教

网友A:
ESD和泄放路径,PCB地线的设计都有比较大的关系。我们公司是ESD器件原厂,免费为客户提供测试和整改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和泄放路径,PCB地线的设计都有比较大的关系。我们公司是ESD器件原厂,免费为客户提供测试和整改服务。 ...

感谢感谢~

楼主:
请问各位大佬 有没有其他建议
感激不尽

楼主:
我加了两颗SLVU2.8-4
但是测试现象没有改善

网友B:
大地接到哪里去了?大地和数字地之间也要接一个和3v3到3v3b一样的电路,多加一个对地的TVS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地接到哪里去了?大地和数字地之间也要接一个和3v3到3v3b一样的电路,多加一个对地的TVS最好。 ...

产品外壳是塑料壳 所以大地直接接到地上了
大地和数字地之前原本有并连470PF电容和一兆欧电阻
但实际现象是加电容电阻后ESD抗干扰能力更差
不加可以抗住5KV,加上之后4KV就会挂掉

楼主:
RJ45带隔离变压器
内部也有集成鲍勃史密斯电阻电路,输出段在RJ45的8pin

所以我的8脚直接接的大地

楼主:
会不会是我的PHY收发器距离RJ45太近了?
目前距离RJ45 6 7mm左右 差分线经过TVS后 就是PHY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产品外壳是塑料壳 所以大地直接接到地上了
大地和数字地之前原本有并连470PF电容和一兆欧电阻
但实际现象 ...

电路板上有别的芯片吗?你怎么判断是phy芯片死了的,是损坏了吗?
感觉是数字地进入的干扰信号,所以把470pf和1兆欧换成别的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上有别的芯片吗?你怎么判断是phy芯片死了的,是损坏了吗?
感觉是数字地进入的干扰信号,所以把47 ...

可以確定是PHY芯片挂了
因为我在程序上加了一个检测步骤
如果PHYLINK信号电平不对,就发送一个RESET信号给收发器
这样的结果是打死断线后自己可以恢复

mcu挂了也可以自己恢复的呀,外一是mcu挂了,也会断线然后恢复。 你按我说那个试试看行不,把电阻换成TVS,压敏电阻啥的试试。

网友C:
可以加一些ESD器件,考虑泄放通道和外壳屏蔽

楼主:
另外各位大佬 对电源端施加EFT 2kv,为什么以太网通讯会断
有没有整改思路?

网友D:
led是直接连到内部回路的吧,查看下回路,加下TVS。

网友C:
可以加tvs器件,提供泄放通道

网友C:
保持安全距离

网友E:
地设计问题,塑外壳可不是这么设计的,最号发PCB 图上来,很多ESD问题多是LAYOUT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外各位大佬 对电源端施加EFT 2kv,为什么以太网通讯会断
有没有整改思路? ...

可以致电:13823758859   夏工   专业做ESD整改测试的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G:
PCB 贴出来会更有思路的 亲

网友H(2021-11-18):
塑料外壳,无法通过金属泄放静电,只能通过PCB地层与参考平面的寄生电容放电,如果这时候,PCB地平面存在完整性问题(过孔、开槽、裂缝)那么静电电流会在进入PCB地层的一瞬间产生很高的地弹,然后才慢慢泄放掉,如果不想改PCB,那么找一块长宽比小于3的铝板与PCBA固定,充当完整的地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