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TLP521光耦输出

楼主(2019-03-01):
输入一个脉冲信号但是输出的下降沿时间太长,如何解决把下降沿变成是跳变的?谢谢!

降低R2的值。RC时间常数太大。

网友A:
接个施密特门。

网友B:
换高速光耦

改高速光耦最好。例如:6N137

网友C:
后面接有大电容吧?

网友D:
D1短接、减小R1、R2

网友A:
10ms/div确实太长了,TLP521最快能传40Khz的

网友E:
输出端接入了过大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