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多通道任意信号产生系统

楼主(2019-03-01):
多通道任意信号产生系统

    1 系统组成

    该系统由多通道任意信号产生卡、可变频率触发卡、工业计算机和信号产生软件四部分组成。

     2 主要特性

    1) 多通道任意信号产生卡

    A 硬件特性

    ●转换速率可达300MS/s,分辨率为12Bit。PCI总线.每个卡4个通道,多卡可构成16个通道

    ●输出范围:±lV,50Ω阻抗,耦合方式为DC耦合。

    ●输出频率范围为150MHz一75Hz,模拟输出带宽≤100MHz。

    ●板载内存为为4MSamples。B主要功能

    ●可产生各种周期波形和非周期波形。

    ●外触发模式,仅当外触发时产生信号。

    ●数字触发输出,实现系统各单元间的同步。

    ●各通道信号幅度、频率、相位可设置,同时产生不同类型的信号、

    ●仿真实际信号:加噪、抖动、尖峰等。

    ●高速信号采集系统采集的实际数据加载至信号产生系统实现信号回放、系统半实物仿真及信号处理算法研究。

    ●各通道采用同一时钟进行DA转换,产生多通道同步信号产生相位固定信号产生。如:3相功率信号;数字I、Q信号。

    ●具有无缝连接功能。

    2) 信号产生软件

    该系统软件支持C/C++、Matlab、Labview forWindows二次开发平台,可以产生各种标准信号、雷达信号、通信信号及特殊信号。

     3 应用

    1)产生阵列信号,且各通道的相位和幅度可调。

    2)产生多通道中频雷达信号,现在雷达大部分采用中频采样,因此可以对接收机和信号处理机分别进行检测,便于快速确定故障和维修。

    3)实际采集到的信号文件加载到多通道任意信号产生系统。

    A.便于信号处理算法的研究。

    B.减少现场调试的时间。

    4)产生I、Q信号,可对混频器进行测试。

    5)产生I、Q信号,检测正交度不一致时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6)多通道信号产生系统与外接模拟上变频模块构成雷达信号模拟器。

网友A:
DDS任意信号发生器?

网友B:
只能产生几种诸如方波、三角波、正弦波、锯齿波、噪声等典型信号吧

网友C:
人工绘制各种波形

网友D:
利用fpga 单片机 DA,是否可以做一套任意信号发生器电路?

网友:
就产生信号的特征而言,有正弦信号发生器,函数发生器,任意波形发生器等

网友C:
编辑公式产生与数学函数相符的波形吗?

网友A:
产生各种有规律和不规则信号的任意信号?

网友B:
可通过上位机编程实现各种信号?

网友:
正弦信号对线性系统频域分析的重要意义,使得正弦信号发生器被广泛使用。

网友D:
需要FPGA+MEMORY+DAC就可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