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去掉这个电阻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9-03-01):
(图片)

网友A:
环路不稳定。环路增益太高,自激。

网友B:
输出电压太高12V,补偿431的静态电流的,如果是5V输出这个就不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TL431固有漏电流,依靠此分流电阻不让光耦分享此漏电流。以免光耦微导通。 ...

你挺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