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滤波器安装

楼主(2019-03-01):
电源滤波器安装

1、电源滤波器的不能存在电磁耦合路径

  ①、电源输入线过长;

  ②、电源滤波器的输入线和输出线靠的过近。

  此两种都是不正确的安装方式,问题的本质在于,滤波器的输入端电线和它的输出端电线之间存在有明显的电磁耦合路径。这样一来,存在于滤波器某一端的EMI信号会逃脱滤波器对它的抑制,不经过滤波器的衰减而直接耦合到滤波器的另一端去。因此滤波器输入与输出先需有效分开。

  另外,如上述两种把电源滤波器都是安装在设备屏蔽的内部,设备内部电路及元件上的EMI  信号会因辐射在滤波器的(电源)端引线上生成EMI 信号而直接耦合到设备外面去,使设备屏蔽丧失对内部元件和电路产生的EMI  辐射的抑制。当然,如果滤波器(电源)上存在有EMI 信号,也会因辐射而耦合到设备内部的元件和电路上,从而破坏滤波器和屏蔽对EMI 信号的抑制作用。

  2、不能将线缆困扎在一块

  一般来说,在电子设备或系统内安装电源滤波器时要注意的是,在捆扎设备电缆时,千万不能把滤波器(电源)端和(负载)端的电线捆扎在一起,因为这无疑加剧了滤波器输入输出端之间的电磁耦合,严重破坏了滤波器和设备屏蔽对EMI  信号的抑制能力。

  3、要尽量避免使用长接地线

  电源滤波器输出端连接变频器或电机的接线长度不超过30厘米为宜。

  因为过长的接地线意味着大大增加接地电感和电阻,它会严重破坏滤波器的共模抑制能力。较好方法是,用金属螺钉与星形弹簧垫圈把滤波器的屏蔽牢牢地固定在设备电源入口处的机壳上。

  4、电源滤波器输入线、输出线必须拉开距离

  电源滤波器输入线、输出线必须拉开距离,切忌并行,以免降低滤波器效能;

  5、电源滤波器外壳与机箱壳必须良好接触

  变频器专用滤波器金属壳与机箱壳必须保证良好面接触,并将接地线接好;

  6、电源滤波器的连接线宜选用双绞线

  电源滤波器的输入、输出连接线以选用屏蔽双绞线为佳,它可有效消除部分高频干扰信号;

网友A:
电源滤波器是由电容、电感和电阻组成的滤波电路

网友B:
滤波电容可以降低电源的交流阻抗

网友C:
电容对地滤波,需要一个较小的电容并联对地,

网友D:
电源滤波可以得到平缓的直流电源或滤除交流电源的高次谐波信号滤波

网友E:
高通滤波器一般用于滤除低频干扰或交流耦合

网友F:
模拟滤波器和数字滤波器两种

网友G:
电源滤波器的主要针对指标是传导发射CE和传导抗扰CS

网友H:
电源滤波,开关电源

网友I:
前级用4.7u,用于滤低频,二级用0.1u,用于滤高频

网友J:
电源滤波用电容越大越好。

网友H:
电容越小,谐振频率越高,可滤除的干扰频率越高

网友A:
又名“电源EMI滤波器”,或是“EMI电源滤波器”

网友G:
电源滤波器的选择就要谨慎

网友B:
滤波电容越大,则滤波后的输出电压纹波越小。

网友F:
做仪器设备中常用到的是电源滤波器和信号滤波器

网友C:
电源滤波中电容对地脚要尽可能靠近地。

网友E:
带通滤波器一般用于通过限定带宽的有效信号

网友D:
一般用于滤除干扰信号

网友J:
一般大电容滤低频波,小电容滤高频波。

网友I:
4.7uF的电容作用是减小输出脉动和低频干扰,0.1uF的电容应该是减小由于负载电流瞬时变化引起的高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