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触摸屏与串口通讯

楼主(2019-03-01):
现在串口2通信可以了,我移植到屏幕的代码里面也可以,但是他们两个不能同时工作,有冲突。求解,急!!!

我只能找到这些问题

我只能找到这些问题

网友A:
解铃还须系铃人,自己慢慢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铃还须系铃人,自己慢慢分析吧

有空吗?帮我看看,我已经奔溃了

网友B:
1) 还是好好看一下端口初始化及时钟初始化那块

网友C:
同时工作的表现是什么问题

网友D:
是不是初始化的时候有问题啊

网友E:
估计是你设置的有冲突了

网友F:
可以这样试试  一路调通之后在加上初始化另一路的代码 然后看看有没有问题 然后再加上操作另一路的代码 再看看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