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请问如何配置STML0单片机多通道ADC采集呀

楼主(2019-03-01):
问题如题所示,请问如何用stm32L011芯片配置成多通道ADC采样,比如PA0,PA1两路采样,我的配置如下: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8_t value_L;

uint8_t value_H;

uint8_t i = 0;

  7. /* USER CODE END 1 */

  8. /* MCU Configuration----------------------------------------------------------*/

  9.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10. HAL_Init();

  11. /* USER CODE BEGIN Init */

  12. /* USER CODE END Init */

  13.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14. SystemClock_Config();

  15.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16.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ADC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USART_SendData(USART2,"a");

USART_SendData(USART2,"a");

USART_SendData(USART2,"a");

//HAL_ADC_Start_DMA(&hadc, (uint32_t*)&uhADCxConvertedValue, 1);

/* USER CODE END 2 */

  27. /* Infinite loop */

  28.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29. while (1)

  30. {

  31. /* USER CODE END WHILE */

  32. /* USER CODE BEGIN 3 */

  33. for(i=0;i<2;i++)

  34. {

  35. HAL_ADC_Start(&hadc);

  36.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0xffff);//wait adc

  37. uhADCxConvertedValue[i]=HAL_ADC_GetValue(&hadc);

//printf("------ch:%d--%d-------\r\n",i,adcBuf[i]);

value_H = (uhADCxConvertedValue[i] & 0xff00 ) >> 8;

value_L = (uhADCxConvertedValue[i] & 0x00ff );

LL_USART_TransmitData8(USART2, value_L);

LL_USART_TransmitData8(USART2, value_H);

}

HAL_ADC_Stop(&hadc);

LL_mDelay(1000);

}

/* USER CODE END 3 */

  48. }

ADC init function is below

/* ADC init function */

void MX_ADC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Configure the global features of the ADC (Clock, Resolution, Data Alignment and number of conversion)

  */

hadc.Instance = ADC1;

hadc.Init.OversamplingMode = DISABLE;

hadc.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1;

hadc.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Init.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79CYCLES_5;

hadc.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RECTION_FORWARD;

hadc.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hadc.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

hadc.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dc.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PRESERVED;

hadc.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hadc.Init.LowPowerFrequencyMode = DISABLE;

hadc.Init.LowPowerAutoPowerOff = DISABLE;

if (HAL_ADC_Init(&hadc)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to be converted.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sConfig.Rank = 0;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 &s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to be converted.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

sConfig.Rank = 1;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 &s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93. }
但是只能采集到PA0的电压,
高手们请问stm32L011的dma配置和F103的配置哪里一样啊?

楼主:
我用cubemx配置如下:
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A:
在采集函数里面切换通道,只能帮到这里,不用谢我

我也是这样搞的,当时这个问题花费点时间,左后完美解决。任意通道的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采集函数里面切换通道,只能帮到这里,不用谢我

请问有示例吗??谢谢

网友B:
楼主想用哪种模式进行采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有示例吗??谢谢

他这个配置完了之后自然生成代码啊

网友D:
楼主按照地板进行设置就能生成代码

楼主:
已经弄好了。。

网友E:
代码空行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码空行太多。。。

这个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