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SP对NUC100系列芯片升级问题

楼主(2019-03-01):
本人第一次接触NUC100系列ARM。现需要通过外部ARM或者FPGA对该芯片进行ISP固件升级。看了很多教程,都是PC机直接使用ISP工具加载bin文件后直接烧录。所以如果我想使用外部ARM替代PC机对MUC100进行升级,那么外部ARM的程序该如何编写?是直接使用下载工具的源码编写到外部ARM的程序中吗,有没有哪位大神能给一个思路?

楼主解决了吗?外部ARM芯片可以直接通过iic之类的通讯给NUC进行isp升级吗

网友A:
你可以这样,参考新唐的例程。通过ISP就是串口升级。
这样你可以直接用新唐的源码,你只要把串口通讯协议整理出来就好!
所以,外部的ARM芯片或FPGA芯片直接跟你串口通讯。当然,也要控制你的复位信号。
复位后进入ISP(新唐提供源代码的,可以在官网下载)。进行升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参考新唐的例程。通过ISP就是串口升级。
这样你可以直接用新唐的源码,你只要把串口通讯协议整 ...

好的,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B:
需要这个烧录器可以存储烧录固件。

网友C:
用MDK开发,下载官方的BSP里面有例子可以跑

网友D:
外部ARM?外部单片机给这个单片机烧录?

网友E:
不知道为何要这么做,貌似新唐的官方烧录器有个版本可以实现这种脱机烧录

网友F(2019-10-21):
楼主解决了吗?外部ARM芯片可以直接通过iic之类的通讯给NUC进行isp升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