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2节碱性电池或者镍氢电池,转3V和2.8V电压,求推荐个方案~

楼主(2019-03-01):
有个项目用2节电池,碱性电池或者镍氢电池供电。

需要转出来一路3V,一路2.8V的稳定电压供给板上使用,每一路功耗大概都在450mW左右,有没有什么DCDC方案可以较高效率的实现呢?

之前用过的微盟的ME2019,效率低了些功耗有点大。换成了ME2188,输出高于3V的时候(南孚碱性电池满电时每节电池有1.6V)会有自激产生较大噪声。

这个电压有点尴尬,有什么好方案吗?ic成本在2元以内吧

感谢~

网友A:
2节碱性电池最高可以到3.3V,2节镍氢电池最低到1.5V,所以你的方案需要既能升压又能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节碱性电池最高可以到3.3V,2节镍氢电池最低到1.5V,所以你的方案需要既能升压又能降压。 ...

是啊,所以很尴尬。不过原来用的ME2109是纯升压的DCDC,但是它Vin > Vout的时候也能正常工作,这么用着也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找SEPIC拓扑的芯片可以。

网友C:
我好像看到过泉芯有这样的芯片,你去他们网上看下